请教: DWT调试时工作不正常, 但硬复位后OK

楼主(2018-11-12):
给F429移植uC/OS时遇到的,板子是基于V6自己画的

目前调通的驱动有UART_FIFO, SDRAM, LTDC,裸机时正常,通过了SDRAM测试(bsp_TestExtSDRAM1返回err为0),显示刷底色也正常

移植完uC/OS v3.04.04 (micrium官方的F429II例子@201410)以后,表象为j-link烧录完后假死,之后用串口printf跟踪初始化函数,发现卡死在SDRAM初始化的100ms延时里(调用 CPU_TS_TmrRd 的 bsp_DelayMS )

一开始怀疑初始化没加临界段保护,也注意了先初始化 CPU_Init ,再调用延时函数,无果

后来偶然发现,烧录完,按下板子上预留的硬复位按钮,或者重新上电,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

检查了Keil里的调试选项,确认和复位有关的选项与之前的项目并无不同(也就是都默认)

网上搜索到另一个帖子,也未解决:http://www.stmcu.org.cn/module/f ... read&tid=616035

求解~

网友:
看我们例子的初始化流程,在main函数里面什么都不要做,仅创建启动任务,进入启动任务后,再做下面的初始化,之后做SDRAM外设指令的初始化即可。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你的估计是这个问题。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 初始化uC/OS-III 内核 */
    OSInit(&err);

        /* 创建一个启动任务(也就是主任务)。启动任务会创建所有的应用程序任务 */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StartTCB,  /* 任务控制块地址 */
                 (CPU_CHAR     *)"App Task Start",  /* 任务名 */
                 (OS_TASK_PTR   )AppTaskStart,      /* 启动任务函数地址 */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
                 (OS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 任务优先级 */
                 (CPU_STK      *)&AppTaskStartStk[0],     /* 堆栈基地址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0, /* 堆栈监测区,这里表示后10%作为监测区 */
                 (CPU_STK_SIZE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MSG_QTY    )0,  /* 本任务支持接受的最大消息数 */
                 (OS_TICK       )0,  /* 设置时间片 */
                 (void         *)0,  /* 堆栈空间大小 */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定义如下:
                                        OS_OPT_TASK_STK_CHK      使能检测任务栈,统计任务栈已用的和未用的
                                        OS_OPT_TASK_STK_CLR      在创建任务时,清零任务栈
                                        OS_OPT_TASK_SAVE_FP      如果CPU有浮点寄存器,则在任务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的内容
                                 */
                 (OS_ERR       *)&err);

        /* 启动多任务系统,控制权交给uC/OS-III */
    OSStart(&err);

    (void)&err;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按键和触摸检测。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int8_t  ucCount = 0;
        uint8_t  ucCount1 = 0;

    /* 仅用于避免编译器告警,编译器不会产生任何目标代码 */
    (void)p_arg;

        /* BSP 初始化。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板级支持包,可以理解为底层驱动。*/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应用程序的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1)
    {
                /* 1ms一次触摸扫描,电阻触摸屏 */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按键扫描 */
                        ucCount++;
                        if(ucCount == 10)
                        {
                                ucCount = 0;
                                bsp_KeyScan();
                        }
                    OSTimeDly(1, OS_OPT_TIME_DLY, &err);
                }

                /* 2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GT811
                   GT811取20ms比较稳定,取10ms偶尔会有跳动。
                */
                if(g_GT811.Enable == 1)
                {
                        bsp_KeyScan();
                        ucCount1++;
                        if(ucCount1 == 2)
                        {
                                ucCount1 = 0;
                                GT811_OnePiontScan();
                        }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10ms一次触摸扫描,电容触摸屏FT5X06 */
                if(g_tFT5X06.Enable == 1)
                {
                        bsp_KeyScan();
                        FT5X06_OnePiont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

楼主:
感谢神速回复~

main函数里是这样的,和老大的例子保持了一致

刚才做了另一个实验,把今年春节在V6上写的项目DEMO烧回到V6板子上,同样是必须硬复位

以及,烧录“基于uCOS-III+STemWin+FatFS+ARM_DSP_Lib的二代示波器Demo”后,也是需要硬复位

现在怀疑是我这个j-link有问题,或者j-link的驱动 / Keil没装好

环境:
jlink版本 - taobao j-link v8,没有单独安装segger的j-link驱动,使用Keil自带的
Keil5 v5.24a
装了5.24 keil4工程兼容包

再稍试下,解决不了就等下次重装windows时再鼓捣,有了答案会来结帖

楼主:
没忍住,装了个稍旧的SEGGER的j-link驱动 Setup_JLink_V502f.exe

竟然好了……

这样一个疏忽卡了一天,真的是……

大家注意 j-link 的驱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忍住,装了个稍旧的SEGGER的j-link驱动 Setup_JLink_V502f.exe

竟然好了……

谢谢告知最后的原因。

网友A(2020-10-28):
改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驱动就可以了?

jlink 8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