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evice 硬件如何连接?

楼主(2018-11-13):
初次接触USB,想先画好硬件后再深入了解一下,硬件平台是F429,外挂一个NAND FLASH,板子通过MINI USB线和PC建立通信,目的想PC机可以像读写U盘一样读写NAND FLASH中的文件。
USB全速口的OTG_FS_DP,OTG_FS_DM被其它引脚复用了,所以想把高速口OTG_HS_DP,OTG_HS_DM引脚当成全速口来用(用片上的全速PHY)。
插座用的是MINI USB母座,共5根线,OTG_HS_DP,OTG_HS_DM分别接2/3引脚,4脚悬空,5脚接地,还有以下三个疑问:
问题1:仅用作USB device的话,1脚不用接USB外设的VBUS引脚吧?
问题2:MINI USB的1引脚我想在插上PC机上的USB口时给板子提供5V电源,不知可否这样使用。
问题3:V3原理图上DP引脚通过一个三极管上拉,不知这么做是何意图?

网友:
1、对
2、可行
3、区分低速和全速的。F4不用,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