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的串口初始化函数HAL_UART_Init一个略坑的地方

楼主(2018-11-14):
如果形参huart的结构体成员gState没有做初始状态,这个地方就是个大坑。特别是用户搞了一个局部变量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对于局部变量来说,这个参数就是一个随机值,如果是全局变量还好,一般MDK和IAR都会将全部变量初始化为0,而恰好这个 HAL_UART_STATE_RESET  = 0x00U

解决办法有三
方法1:用户自己初始串口和涉及到的GPIO等。
方法2:定义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为全局变量。
方法3;下面的方法
if(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A:
不算坑,作为驱动这种写法没有问题。是输入参数的问题。既然gState都能随机,其他参数也是随机,就算gState通过了一样有可能有其他问题。编程人员必须自己能保证自己的输入参数正确才行。不然什么错误都可能,像上图,huart是malloc出来的话一样会出问题。甚至会asse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坑,作为驱动这种写法没有问题。是输入参数的问题。既然gState都能随机,其他参数也是随机,就算gState ...

你的理解欠妥。单单一个将此结构体变量做局部变量,不看函数源码,大家谁会注意到。

另外你说的malloc,基本在申请后,都会做null判断的。

网友A:
null判断只是是否成功申请,非null不代表结构体占用的空间被初始化。往往跟局部变量一样,是随机数。

我的意思是,入口参数的结构体。在第一次使用时,都应该注意对其进行初始化。我说的不是单单这个函数,而是一种编程习惯。不管局部变量还是malloc出来的变量,不先初始化就用。很容易有问题,这个习惯不能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ll判断只是是否成功申请,非null不代表结构体占用的空间被初始化。往往跟局部变量一样,是随机数。

我 ...

果然是理解有误,这个参数不是用户来初始化管理的,是HAL内部几个函数管理的。

网友:
好吧,就当我理解有误。UART_HandleTypeDef里面,部分变量的确不允许用户干预(如gState,RxState,ErrorCode等),都是各个函数管理的。但是其他一大堆(Init结构体,Instance等)还是要用户填的,这就意味着用户需要了解它的各个变量的定义及初值。其实,hal这种写法不对,既然部分变量不允许用户干预,就最好有一个函数来初始化这部分变量。

类似这种东西,我从来都是这样写:
xxx_init(xxx_type_t *ptr,xxx_init_type_t *init); //ptr内部变量不允许用户修改,这是使用这个指针前调用(而仅调用一次)
xxx_open(xxx_type_t *ptr); // 这个函数才等于hal的init

这样的结构体次才完全不需要用户去了解,也不用看函数源码。正因为hal的各种不完善的逻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我才一直都很讨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