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modbus资料的疑问

楼主(2018-11-14):
Modbus协议里边,CRC域,应该先发低位,再发高位。
在数据举例,这一块,是不是写错了?
还是,我理解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06&highlight=modbus

谢谢,昨晚2.30还在群里回复消息,辛苦了。

网友:
国标确实规定了低位在前高位在后,但如果只是作数据校验前后是没关系的

网友B:
可以到 http://www.spc.org.cn,在线阅读最新的标准,原标准已经废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 http://www.spc.org.cn,在线阅读最新的标准,原标准已经废止了

十分感谢~

网友:
想请问下modbus协议里面寄存器如何设置只读以及读写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