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 控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11-14):
大家好。
最近我在使用emwin的ICONVIEW控件的时候,有两个小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问一下大家,希望有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

以硬汉哥的智能家居的例子为例,
1、如下图红色箭头,图标选中后的背景色,默认是一个方框,如何实现给这个方框倒圆角?
2、当我方向键一直向右按着,光标到最后一个图标“系统设置”后就不动了。怎样能让光标循环起来?
     即当光标移到最后一个图标的时候,如果按键还是向右的话,就会从第一个图标再开始移动。

这两个点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吗?希望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1、不支持
2、没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支持
2、没移植好

硬汉哥,你好。

第一点那就不搞了,有别的更好的显示方案搞。
第二点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配置ICONVIEW。目前我用的间接方式实现的。是用ICONVIEW_SetSel()做的,然后再配合自定义按键值实现的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支持
2、没移植好

第二点我也遇到了,请问一下是哪里没移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