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新版的RL-TCPnet V7.10增加VLAN虚拟局域网支持,另外BSD Socker的API更加丰富了些

楼主(2018-11-15):
(图片)

网友A(2019-01-24):
硬汉哥,,MDK 4.74下的RL-TCPnet的版本是多少呢?

难道是net_config.c文件中写的4.73?这个版本号在哪里看呢?
/*----------------------------------------------------------------------------
*      RL-ARM - TCPnet
*----------------------------------------------------------------------------
*      Name:    NET_CONFIG.H
*      Purpose: Common TCPnet Definitions
*      Rev.:    V4.73
*----------------------------------------------------------------------------
*      This code is part of the RealView Run-Time Library.
*      Copyright (c) 2004-2013 KEIL - An ARM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MDK 4.74下的RL-TCPnet的版本是多少呢?

难道是net_config.c文件中写的4.73?这个版本号在哪 ...

这个是MDK4里面的最新版。

进入到MDK5后,直接整到了6.X,现在是7.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DK4里面的最新版。

进入到MDK5后,直接整到了6.X,现在是7.x

恩恩,哪里能找到4.x,6.x的版本更新记录呢,官网只有7.x的
下面是7.x的记录
Revision History
Version        Description
V7.10.0
corrected reduced performance in the loopback interface
added debug configuration for Event Recorder
added sendmsg function to BSD sockets
corrected netTCP_GetSocket and netUDP_GetSocket functions to return netError code, if no free sockets are available, instead of calling net_sys_error handler
corrected potential failure to start network tick timer in RTX5 environment
added implicit binding to BSD sockets in connect and sendto functions
updated bind function to support dynamic ports (bind to port 0)
added recvmsg function to BSD sockets
added dynamic port range settings in TCP and UDP sockets
improved Ethernet debugging
added Virtual LAN support in Ethernet interface (VLAN)
updated Ethernet interface for reading the MAC address from the driver, if a unique MAC address is available in the driver
updated netIF_SetOption and netIF_GetOption functions to accept a possibly non-aligned buffer, when 16-bit or 32-bit option is passed in the buffer
V7.9.0
added select function to BSD sockets
added address conversion functions: inet_addr, inet_aton, inet_ntoa, inet_pton and inet_ntop to BSD sockets
updated BSD sockets functionality and return codes to make them more consistent with standard BSD sockets
added blocking functions: netSNTPc_GetTimeX, netPing_EchoX and netDNSc_GetHostByNameX for easy use
added SO_SNDTIMEO socket option in BSD sockets
added getsockopt function to retrieve BSD socket options
corrected DHCP client problem by assigning an address, if the IP address has already been set by AutoIP
V7.8.0
corrected quoted-printable encoding for the character '=' in netSMTPc_SendMail function
documented possible return codes for Network API functions
changed return code netError to netFileError where appropriate in TFTP client
corrected netSMTPc_SendMail functionality, if the requested attachment does not exist, the function fails with error code netFileError, rather than send a dummy attachment
corrected a failure in netSMTPc_SendMail function, when sending an email with a large attachment
added netUninitialize function to uninitialize the Network component
V7.7.0
added SMTPS Client for secure emails (SMTP over SSL/TLS) using mbed TLS library
corrected notifications in the Ethernet interface to send gratuitous ARP for each change of the IP address
corrected poor performance on the HTTP server, when opening large files
corrected thread lock issue in accept function of BSD sockets, if called from a different thread in blocking mode
improved robustness required for Achilles level 1 certification
added transmit frame buffering, if MAC address in ARP cache is not resolved (first call to netUDP_Send function does not fail anymore)
replaced deprecated "__declspec" compiler directives with "__attribute__" directives
updated SMTP client configuration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some optimizations of Network Core and services
added netSMTPc_SendMail function, which runs in blocking mode
added support for multiple email recipients (To, Cc, Bcc)
added support for email address friendly names in SMTP client
added configurable character encoding to support non ascii characters in SMTP client
added support for email attachments in SMTP client
V7.5.0
added netDHCP_SetOption function to change DHCP client options at runtime (for example DHCP Client-identifier option)
added support for IPv4 fragmentation and reassembly
added configurable MTU parameter for all network interfaces
extended netIF_SetOption to change MTU parameter at runtime
added netETH_SendRaw and netETH_ReceiveRaw functions to support implementing ethernet protocols by users
added netDNSc_ClearCache function to clear the DNS cache at runtime
V7.4.0
corrected HTTPS Web server problem, upload files limited to small files
corrected problem of data loss in BSD stream sockets (TCP), which was caused by a traffic congestion on high-latency networks
corrected FCARM file converter processing of regular expressions in java script (js) files
corrected FCARM filename encoding to use slash '/' folder separator character (allows saving resource files in virtual subdirectories)
library made RTOS agnostic, OS calls are from external functions which are compile time available
added RTOS configuration files for CMSIS-RTOS and CMSIS-RTOS2
added netIF_SetDefault function to dynamically change default interface at runtime
added netHTTPs_SetRootPath, netFTPs_SetRootPath and netTFTPs_SetRootPath functions to change root folder at runtime
corrected PPP_ACCM option negotiation in PPP interface, which caused connectivity issues with some GSM modems
V7.3.0
added event recording debug library variant
V7.2.0
corrected DHCP client to accept DHCP OFFER message, if source IP of relay agent is 0.0.0.0
corrected return status in netUDP_Send function to indicate an error, if the packet is dropped while sending UDP packets back to back
improved compatibility with ARM Compiler 6
expanded buffer size for the modem response string from 40 to 128 bytes
corrected infinite receive timeout in recv function, when BSD stream socket is in server mode
simplified and optimized processing user command in Telnet server user interface
added decoding of URL-encoded file/path information in HTTP server (ie. space character in a resource filename)
optimized sending emails to generate less packets in SMTP client
corrected thread deadlock in gethostbyname function, if netDNSc_GetHostByName function is called at the same time
V7.1.0
added HTTPS Server for secure communication (HTTP over SSL/TLS) using mbed TLS library
corrected link disconnect problem in netPPP_Close and netSLIP_Close functions
updated HTTP, FTP, Telnet and TFTP Server start/stop control functions to blocking mode (function is completed after the server is running/has stopped)
corrected problem of FTP Server not working with USB Host file system
corrected BSD receive functions to return BSD_ERROR_CLOSED, if the connection is unexpectedly closed in blocking mode
corrected serial communication problem on high-speed devices using PPP or SLIP interface
added osThreadYield in Network core main loop (cooperative multithreading)
added BSD socket event notification for mbed-client integration
added access to modem response string in modem driver
corrected low TCP performance problem when using only netTCP_Send and no network services
V7.0.0
corrected connectivity problem in PPP interface running in server mode
added support for relay agents in DHCP client (server on different subnet)
added SO_RCVTIMEO option in BSD socket interface to set blocking receive timeout
added support for AAAA-records in DNS client (resolves IPv6 address)
added DHCPv6 client for dynamic address configuration (stateless or stateful mode)
corrected minor bugs identified by static analysis of the source code
added support for content type "text/plain" in HTTP server POST request processing
corrected DHCP client lease renewal to update also DNS servers
added fractional seconds time information in SNTP client
added redirection of missing resources to a new location in HTTP server
added IP address conflict detection for IPv4 and IPv6
added Stateless Address Auto Configuration (SLAAC)
added IPv6 FTP extensions in FTP server and FTP client
added MIME type ".pdf" in HTTP server supported file types
added netCGI_ContentType() function for custom MIME types
ad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check in netInitialize(), signal NET_ERROR_CONFIG on error
added system created network Core and interface threads in a library
added mutex protection to network API functions, these functions are now thread-safe
added adaptive time polling in ETH thread when ETH driver is used in polling mode
updated dynamic port range in TCP and UDP sockets to use IANA recommendation (49152 - 65535)
updated to provide full path for FTP server user access control
corrected "frame too short" error in HTTP server when processing fragmented POST requests
corrected application build problem when using PPP interface
corrected bug in processing router advertisement message
corrected vulnerability to Spank Attack and Spoofed RST packets
corrected IPv6 receive address for loop-back interface
V7.0.0 (beta)
Initial release of dual-stack (IPv4 and IPv6) version of Network Component
Incompatible API to version 6.x (refer to Migration)
Added Implemented RFCs
This Pack contains example projects for development boards: MCB1800, MCBSTM32F200, MCBSTM32F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哪里能找到4.x,6.x的版本更新记录呢,官网只有7.x的
下面是7.x的记录

6.x的话,下载老版本的MDK5.00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6.x的话,下载老版本的MDK5.00看看

好的,我有时间了整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