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TM32F103ZET6+FreeRTOS+V4-003_串口和PC机通信(串口中断、FIFO机制)+SEGGER_RTT+SystemView可视化调试

楼主(2018-11-15):
STM32F103ZET6+FreeRTOS+V4-003_串口和PC机通信(串口中断、FIFO机制)+SEGGER_RTT+SystemView可视化调试  移植OK

STM32F103ZET6+FreeRTOS+V4-003_串口和PC机通信(串口中断、FIFO机制)+SEGGER_RTT+Sy.7z

网友(2020-10-29):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2-05-11):
肝帝哥,请问SEGGER_RTT在freertos下无法正常输出这个问题怎么折腾?用keil点仿真都得点三次运行才能运行起来,然后就有输出,如果硬件直接运行就运行不起来,很奇怪,系统也不运行,任务内的LED灯不会闪。

网友:
想请教freertos下SEGGER_RTT怎么才能正常输出,直接移植以后没有输出,系统也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