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

楼主(2018-11-15):
用STM32H750的FMC控制外部SRAM,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配置外部SRAM的数据宽度为16bit
发现读取数据的时候,每读取一次short型数据,片选信号就会下拉一次;
但是写数据的时候,每写一次short型数据,片选就会有连续4次波动;
把数据宽度改为8位的时候
读取数据,每读取一次short型数据,片选连续波动2次;
写数据,每写一次short类型数据的时候,片选连续波动8次;
怀疑是不是关于内存处理部分没设置好,让它内部AXI一直认为写的时候就是64位的操作的?
不知道STM32F7系列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配置MPU,关闭这部分区域的Cach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MPU,关闭这部分区域的Cache试试。

确实和MPU有关。在RM的780页那里有说明,就是AXI是64位的,外部的存储是16位的时候,它会分4次传输,通过字节选通来处理。如果想不出现这种情况,要设置MPU,对这个区域设置一下。

网友B:
楼主的 750在哪 买的,有没多余的,转让一两个 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750在哪 买的,有没多余的,转让一两个 玩一下。

国庆节的时候淘宝买的3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750在哪 买的,有没多余的,转让一两个 玩一下。

淘宝买一波STM32F750也是一样的,管脚全兼容,配置啥的也是一样,工程都可以直接下载走一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一波STM32F750也是一样的,管脚全兼容,配置啥的也是一样,工程都可以直接下载走一波

那两者有何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庆节的时候淘宝买的3片

现在没了,  想体验一下, H750的 高速.

楼主:
我简单对比了一下,除了flash减半,ram少了一些,感觉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简单对比了一下,除了flash减半,ram少了一些,感觉差不多。

cache是不是也少了,还有最高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che是不是也少了,还有最高频率

只有Flash小了。
其它不变。

网友B:
差多了,除了速度差一倍。SAI口少了,SPI数量,I2S半双工。有的UART的IO位置都不同,比如UART1。  硬件JPEG 。 其它的一时记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多了,除了速度差一倍。SAI口少了,SPI数量,I2S半双工。有的UART的IO位置都不同,比如UART1。  硬件JPEG ...

淘宝上有得买了,每人限购10片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得买了,每人限购10片以内。

我看了下,怎么还没有?你有链接吗?

网友:
依然没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下,怎么还没有?你有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