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下基于STM32F407 的W25Q16 下载算法分享

楼主(2018-11-15):
@zwmasdf 关于MDK下如何用仿真器烧程序的同时烧写附加数据到SPI FLASH的分享,先感谢大神的分享!!!

在这自己做了基于F407 W25Q16 的下载算法,
给大家分享下源码,
H750 的QSPI也是类似的,使用了内存映射就可以运行程序的,集体看ST给的HAL 例程 很详细的

其他的东西具体可以看源码。
这里给大家说几个东西,
1.MDK默认使用的Code/Const 存放的地方在0x90000000, 所以在sct文件里面修改一下,没有使用的数据会被优化掉
原文件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LR_ROM1 0x90000000 0x00200000  {
  ER_ROM1 0x90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test.o (+RO)
   .ANY (+RO)
  }
}

修改后: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LR_ROM1 0x90000000 0x00200000  {
  ER_ROM1 0x90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test.o (+RO)
  }
}

2.下载算法的空间尽量弄大一些

3.读取数据时, 因为TEXTSPI 的地址是 0x90000000  所以要获取真实地址W25QXX_Read(datatemp,(u32)TEXTSPI,SIZE);                                        //
void W25QXX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
         u16 i;
        u32 __ReadAddr = 0;

        __ReadAddr = ReadAddr & 0xffffff;         //获取真实地址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u8)((__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__Read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__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SPI1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W25QXX_CS=1;
}

@eric2013 硬汉大哥帮忙看下问题吧。
抱歉我账号,发不了文件和图片,只能网盘了 源码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Jpk3LyhMAw8DLu__3A6mw
提取码:1804

楼主:
顺便自请教个问题, 在QSPI 运行代码 必须需要内存映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自请教个问题, 在QSPI 运行代码 必须需要内存映射吗???

是的。

网友A:
看了代码,是实现烧录的接口,没有找到main之类的入口函数,请教这类烧录算法的运行原理是什么?
keil负责把下载算法下载到sram中执行,但是入口函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代码,是实现烧录的接口,没有找到main之类的入口函数,请教这类烧录算法的运行原理是什么?
keil负责 ...

不需要的,keil调用相应的函数

网友(2020-10-22):
为什么回这样提示....

楼主(2021-01-27):
检查你内部芯片,这和外部算法没关系,你试试用j-flash全片擦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