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设置启用浮点编辑模式不成功

楼主(2018-11-15):
现在使用emwin5.30版本,在edit控件中设置启用浮点编辑模式显示不对,程序如下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3);
        EDIT_SetFloatMode(hItem, 10.2, 1.0, 20.0, 1, GUI_EDIT_NORMAL);        //启用浮点编辑模式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B_1);
        EDI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EDIT_SetTextColor(hItem, EDIT_CI_ENABLED, GUI_BLACK);
        EDIT_SetBkColor(hItem, EDIT_CI_ENABLED,Edit_Enable_BkColor);
        EDIT_SetSel(hItem, 0, -1);                         //设置光标位置选择所有字符
        WM_SetCallback(hItem, _cbEdit);                //设置EDIT控件回调函数

正常显示应该是10.2,但是显示  .0
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推荐直接使用sprintf转换,然后EDIT文本函数显示,这种方式简单方便,省去了学习各种数值格式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直接使用sprintf转换,然后EDIT文本函数显示,这种方式简单方便,省去了学习各种数值格式的学习。

如果使用sprintf转换,然后EDIT文本函数显示。我要用键盘对编辑框编辑就很不方便了,我在模拟器上对edit控件设置启用浮点编辑模式就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sprintf转换,然后EDIT文本函数显示。我要用键盘对编辑框编辑就很不方便了,我在模拟器上对edit ...

也没问题,我二代示波器的信号发生器界面就是这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