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注意STM32H7中串口发送空和发送完成中断的驱动

楼主(2018-11-16):
下面一张图说明问题:
TC发送完成,TXE是发送空。

网友A(2019-06-17):
一致不太清楚,中断发送和普通的发送相比优势在哪,感觉操作反而复杂了,也没有提升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致不太清楚,中断发送和普通的发送相比优势在哪,感觉操作反而复杂了,也没有提升效率。

网友A:
如果我只开启了接受中断每次中断处理的时候有必要清除所有的中断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只开启了接受中断每次中断处理的时候有必要清除所有的中断信号么。

防止各种神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止各种神奇问题。

大神,我这里用了局部变量,但是usart3初始化完后直接进入usart3的中断后出不来,但是换成全局变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这里用了局部变量,但是usart3初始化完后直接进入usart3的中断后出不来,但是换成全局变量就没有 ...

有个过采样参数你是不是没配置,配置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过采样参数你是不是没配置,配置下即可

谢谢大佬指点,按照V7例程把其他值也初始化一遍就可以了。同时,将局部变量先初始化为0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