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AT24C02可以读取数据但是无法写入数据

楼主(2018-11-16):
在ucosii中,at24无法写入数据,但是读取的数据是正确的,把所有的其他设备注释掉,一样的写入不了;另外使用一个单24的程序,读写没有问题,两个程序使用的是同一套驱动代码

网友A:
非常抱歉,忘记审核帖子了。

使用我这个吧,比较好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5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忘记审核帖子了。

使用我这个吧,比较好用。

谢谢:我试试看,但是感觉不再驱动方面,因为数据读取没有问题,而且单程序读写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但是感觉不再驱动方面,因为数据读取没有问题,而且单程序读写也没有问题

直接在你的这个uCOS工程里面将main函数里面的所有函数先注释掉,测试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你的这个uCOS工程里面将main函数里面的所有函数先注释掉,测试下是否正常。

昨天测试的时候把所有函数注释掉依旧不正常,但是换个工程只进行24c02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试的时候把所有函数注释掉依旧不正常,但是换个工程只进行24c02就ok了

那看来你的uCOS工程模板的确有问题。

网友:
看贴纸的主题描述的不清不楚,把问题和datasheet再理清楚三两遍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第一次用AT24C256的时候把 页地址和 地址字节数搞清楚就上手了。

如果默认工程配置的是AT24C128,你要换成AT24C02,那两个配置要明确

网友B(2020-11-11):
地址字节的高 8bit 不在首字节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址字节的高 8bit 不在首字节是什么意思呀

意思应该是地址大于64K,用uint16_t表达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址字节的高 8bit 不在首字节是什么意思呀

注意AT24C01/02/04/08/16/128发送设备地址时,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5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