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开存储设备创建对话框出现汉字乱

楼主(2018-11-16):
硬汉最近用emwin做界面时,遇到个问题。在一个以框架窗口为主体的对话框里创建了4个TEXT,4个EDIT,和两个按钮。问题出在当我开存储设备时TEXT显汉字乱掉,不用存储设备则显示正常,开存储设备去掉EDIT则TEXT正常。因觉得是动态内存小,单独创建它,仍是不行。分了160KB的动态内存难道不够这6个控件?

楼主:
C:\Users\lenovo\Desktop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有网友咨询过,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要检查下你的底层驱动,另外你没有使用外设SRAM/SDRAM做emWin动态内存吧。

最后就是,如果使用了RTOS,先加大任务栈和xxxx.S文件的系统栈,都加大,防止是这些问题造成的。

楼主:
没有多的内存分给EMWIN了,发现Edit会把和它同行的Text弄乱,没法只得改排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多的内存分给EMWIN了,发现Edit会把和它同行的Text弄乱,没法只得改排版了

当前可以仅测试下看看。

网友:
160KB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64KB的内部RAM都可以实现,不清楚你说没内存给emWin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