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gif图所示,滑过icon控件和点到图标什么的都会闪烁,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16):
如gif图所示,滑过icon控件和点到图标什么的都会闪烁,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代码基本都是移植安富莱的

网友A:
你的是不是16带宽的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不是16带宽的SDRAM。

W9825G6KH,好像位宽是16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W9825G6KH,好像位宽是16位

有必要升级到32位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升级到32位带宽。

这个硬件都固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