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CUBEMX升级到5.0以后支持TouchGFX了

楼主(2018-11-17):
界面大变样,支持TouchGFX,还没试过是否可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试

楼主:
奇怪,为什么不能发图片,一直显示字数限制

网友:
TouchGFX会不会宣布stm32可以免费使用了!!

网友:
free=自由,不免费

网友A:
怎么升级啊!我更新检测没有提示啊

网友:
没有看到免费字样,是不是付费才能用否则有水印?

网友B:
你这个是在哪里下载的,我怎么去st 官方网查看的还是  cubemx v4.27 版本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在哪里下载的,我怎么去st 官方网查看的还是  cubemx v4.27 版本啊 ??

直接从现有的版本升级过来就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升级啊!我更新检测没有提示啊

多试几次把,我也失败了很多次,还没移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试几次把,我也失败了很多次,还没移植

你好,能否吧生成的 工程随便发一下啊 ?

需要带有 touchgfx 的工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吧生成的 工程随便发一下啊 ?

需要带有 touchgfx 的工程即可

文件太大,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发不了

吧编译后产生的文件删除可以少很多的

网友:
自己升级不到5.0吧?

网友:
已经可以升级了。

网友B:
刚刚试了一下,f7 的,貌似目前还不支持 touchgfx 的,这个选择按钮还是灰色的,或者是需要使用 touchgfx 需要设置 什么东东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试了一下,f7 的,貌似目前还不支持 touchgfx 的,这个选择按钮还是灰色的,或者是需要使用 touchgfx  ...

把LCD,SDRAM之类的选项使能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LCD,SDRAM之类的选项使能了看看。

都已经使能了,还是不行,f429 我也试过了,估计应该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对 ??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 touchgfx 是如何设置参数后可以选择的啊 ?、

我的貌似不能够选择 touchgfx,只能选择 emwin, 我的设置是 ltdc, sdram, crc ,除了这三个外,还需要哪些设置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 touchgfx 是如何设置参数后可以选择的啊 ?、

我的貌似不能够选择 touchgfx, ...

把光标停留在灰色的TouchGfx上几秒会提示需要勾选的组件
一般来说rtos,ltdc,sdram,crc,dma2d是需要使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光标停留在灰色的TouchGfx上几秒会提示需要勾选的组件
一般来说rtos,ltdc,sdram,crc,dma2d是需要使能 ...

终于可以了,原来 touchgfx 还需要开启 一个定时器,他奶奶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
有啥限制不。。水印啊 时间之类的。 有限制没和谐就没意思了

网友:
Thanks to the acquisition of Draupner Graphics A/S, ST is extending the STM32 ecosystem with advanced and easy to use graphic software solution enabling stunning GUI additions to embedded devices.
TouchGFX solution is now fully part of STM32CubeF4.
是不是代表被ST收购了啊!license文件也显示是ST公司

网友:
使用 cubeMX v5.0 产生的 touchgfx 工程,编译错误

网友:
现在的版本好像没看到水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