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哪位朋友能帮我看看啊

楼主(2018-11-18):
STM32使用AT24C02怎么擦除里面的数据?还是说不用擦除,直接写,会把之前的数据自动擦除并自动覆盖?有哪位朋友帮我看看啊

网友A:
at24c02是eeprom(可以按字节操作),直接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24c02是eeprom(可以按字节操作),直接写即可。

第二次写入的数据会把第一次的自动删除并且覆盖吗?

网友B:
直接写就可以了,只不过是写入一个页,要等待一会,不然写入不一定会成功

网友A:
”第二次写入的数据会把第一次的自动删除并且覆盖“ 这种说法基本达意,准确的说是eeprom芯片内部做了擦除、编程操作,从结果上看就是覆盖了以前的值

网友A:
AT24C02这类eeprom即使有分页的概念,读写是支持字节操作的,跟flash是完全不一样的,flash只能按最小区域擦除而eeprom可以按字节

网友C:
EEPROM是不用擦除的。可以直接以字节为单位写入数据。这就是他相比较flash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就可以了,只不过是写入一个页,要等待一会,不然写入不一定会成功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ROM是不用擦除的。可以直接以字节为单位写入数据。这就是他相比较flash的优势~

好的,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24C02这类eeprom即使有分页的概念,读写是支持字节操作的,跟flash是完全不一样的,flash只能按最小区域 ...

收到,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写入的数据会把第一次的自动删除并且覆盖“ 这种说法基本达意,准确的说是eeprom芯片内部做了擦除 ...

原来如此,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