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edit 控件有没有可以获取 光标所在当前的位置函数 ??

楼主(2018-11-18):
请教下,edit 控件有没有可以获取 光标所在当前的位置函数 ??

网友A:
看看这两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两个如何:

请教下,如果我在编辑框里面已经输入了 "td dR 我们的" 这几个字符后,如果我要想在 "我们" 这两个字符中间插入 中文 "他" ,此时使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啊 ??
如果在编辑框里面输入字符,任意位置插入字符都是可以的,唯独 插入 中文字符有点纠结 ?

下面是我目前 实现的在 edit 控件里面输入的中文显示
_charHZ 中文输入字符编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我在编辑框里面已经输入了 "td dR 我们的" 这几个字符后,如果我要想在 "我们" 这两个字符中 ...

大佬我想问问你这个EDIT控件如何限制中文最大个数呢?里面有个edit_SetMaxLen,如果是数字和英文都好说,设置10就是10个,但中文是2个字节的,10个的话才显示一半都没有完整。。不知道你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想问问你这个EDIT控件如何限制中文最大个数呢?里面有个edit_SetMaxLen,如果是数字和英文都好说, ...

我是按照我设置的 edit 的长度与显示字符的宽度为依据计算的,

因为我的 中文字符库有些宽度与英文模式的字符宽度不是倍数关系,所以需要单独的判断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我在编辑框里面已经输入了 "td dR 我们的" 这几个字符后,如果我要想在 "我们" 这两个字符中 ...

看下EDTI的API列表里面有没有Insert插入类的函数,我记得MultiEdit里面有的。

网友C:
获取当前光标所在的位置,建议自己做记录、做移位累加、再根据具体编辑效果设置新坐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获取当前光标所在的位置,建议自己做记录、做移位累加、再根据具体编辑效果设置新坐标点。

在 edit 编辑框里面 进行插入汉字终于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EDTI的API列表里面有没有Insert插入类的函数,我记得MultiEdit里面有的。

在 edit 编辑框里面 进行插入汉字终于搞定了

新建文本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edit 编辑框里面 进行插入汉字终于搞定了

网友B:
大哥能说有具体的内容说下你这个回复的意思:我是按照我设置的 edit 的长度与显示字符的宽度为依据计算的,

因为我的 中文字符库有些宽度与英文模式的字符宽度不是倍数关系,所以需要单独的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说有具体的内容说下你这个回复的意思:我是按照我设置的 edit 的长度与显示字符的宽度为依据计算的 ...

你好,我的方法在 edit 编辑框里面实现 插入汉字的方法是:

1、我的英文字库 16*24, 字符宽度是 16,高度是 24,对应汉字的24大小,汉字的大小为 24*24

2、我是在插入汉字时,先获取 编辑框里面的字符总字节数,再获取 当前需要插入光标位置,吧当前光标位置之前的数据按照字节数计算出来,然后用 总的 字节数 - 当前光标位置的字节数 = 光标后的字节数

3、吧当前光标位置后面的数据备份

4、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汉字编码(我使用的是 gbk,所以一个汉字的字节数是 2)后再吧之前备份的数据拷贝到插入汉字后面

5、最后丢给 edit 显示函数,

6,我这个方法貌似可以任意的编辑框里面随意插入汉字,如果是插入英文字符,则直接输入不用任何的特殊处理

7、如果大侠们有更好的方法,欢迎继续交流或请上传相关的代码进行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