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 RTC 问题(可能不起振)

楼主(2018-11-21):
第一次用RTC,用安富莱的BSP,做了小批量发现20%的RTC存在问题,程序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死等。
硬件晶振是32.768kHz 6.0pF 20PPM爱普生,两个电容是10P。一直听RTC很难起振,现在遇上了,大家有解决办题吗

网友A:
晶振引脚并1M电阻试试

网友B:
应该是PCB绘制的问题。在绘制PCB时一定要注意这个2个管教的画法,从STM32芯片管教引出导线后最好不要过孔(过孔数小于等于1次,且过孔大小16/28mil),最短距离连接晶振和10P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引脚并1M电阻试试

预留有电阻焊盘,将RTC不良的板,焊上1M的电阻焊接6块板仍然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CB绘制的问题。在绘制PCB时一定要注意这个2个管教的画法,从STM32芯片管教引出导线后最好不要过孔( ...

走线很短,没有过孔。

楼主:
看来STM32内部RTC真不能用

网友C:
内部RTC是用 内部的40K时钟作为RTC的时钟缘的把~ 我之前用过一下。
但是外部的32K到没有用,~ 具体还没测试~

是不是可以用外部示波器测试下,外部时钟的32K是否启动。
同时看看是不是需要使能外部时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RTC是用 内部的40K时钟作为RTC的时钟缘的把~ 我之前用过一下。
但是外部的32K到没有用,~ 具体还没测 ...

内部TRC的内部时钟,时间误差会不会太大,一天误差多少

网友D:
我的STM32F1产品,外部焊接的晶振是25MHz, 用串口打印信息看到,正常开机主频显示72MHz, 不正常开机打印显示8MHz,树枝上看相差9倍,实际上应该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TRC的内部时钟,时间误差会不会太大,一天误差多少

这个还没测试过。我到时候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用外部时钟标定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STM32F1产品,外部焊接的晶振是25MHz, 用串口打印信息看到,正常开机主频显示72MHz, 不正常开机打印显 ...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对外部时钟的等待时间比较短 可以改长一点试试看~
不知道有效果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对外部时钟的等待时间比较短 可以改长一点试试看~
不知道有效果没有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启动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启动加延时。

本来就加了延时,上电延时500MS再开启RTC外部时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外部不起振就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加了延时,上电延时500MS再开启RTC外部时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外部不起振就自动切换到内部时 ...

嗯  这个  我抽空测试下,最近在忙其他的项目,都没有接触M3了。~
估计下个月有时间开始

网友:
好像是对晶振型号有要求,我一直用的是EPSON,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