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rtc例程中,这里需要再次打开rtc的时钟吗?

楼主(2018-11-21):
本来是有的,然后注释掉了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 上电复位 */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 外部RST管脚复位 */
        }
        /* 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
        RCC_ClearFlag();

                //虽然RTC模块不需要重新配置,且掉电后依靠后备电池依然运行
        //但是每次上电后,还是要使能RTCCLK???????
        //RCC_RTCCLKCmd(ENABLE);
        //等待RTC时钟与APB1时钟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网友:
我们的:

/*
*********************************************************************************************************
*
*        模块名称 : STM32内部RTC模块
*        文件名称 : bsp_cpu_rtc.h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头文件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8-08 armfly  首版.安富莱电子原创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5-09-11 Eric2013  RTC配置说明被修改,增加LSI
*
*        Copyright (C), 2015-2016,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bsp.h"

//#define RTC_Debug      /* 用于选择调试模式 */

/* 选择RTC的时钟源 */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E       /* LSE */
//#define RTC_CLOCK_SOURCE_LSI       /* LSI */

RTC_T g_tRTC;

/* 平年的每月天数表 */
const uint8_t mon_table[12]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
*********************************************************************************************************
*        函 数 名: bsp_InitRTC
*        功能说明: 初始化CPU内部RTC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RTC(void)
{
     uint16_t u16_WaitForOscSource;

        /*
                在BKP的后备寄存器1中,存了一个特殊字符0xA5A5, 第一次上电或后备电源掉电后,该寄存器数据丢失,
                表明RTC数据丢失,需要重新配置
        */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 PWR时钟(电源控制)与BKP时钟(RTC后备寄存器)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使能RTC和后备寄存器访问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将外设BKP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BKP_DeInit();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E)

                /* 使能LS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if 1
                for(u16_WaitForOscSource=0; u16_WaitForOscSource < 5000; u16_WaitForOscSource++)
                {
                        ;
                }
                #endif

                 /* 等待外部晶振震荡稳定输出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使用外部32.768KHz晶振作为RTC时钟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I)

                /* 使能LSI */
                RCC_LSICmd(ENABLE);

                /* 等待直到LSI就绪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选择LSI作为RTC的时钟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endif

                /* 使能RTC时钟 */
                RCC_RTCCLKCmd(ENABLE);

                /*
              在APB1总线复位或者停止后重新开启,RTC的任何读取前得等待RTC寄存器
              (RTC_CNT, RTC_ALR and RTC_PRL)跟RTC APB时钟同步。
            */
                RTC_WaitForSynchro();

                /*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
                RTC_WaitForLastTask();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E)

                /* 32.768KHz晶振预分频值是32767,如果对精度要求很高可以修改此分频值来校准晶振 */
                RTC_SetPrescaler(32767);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I)

                /*
                  1. LSI的频率典型值是40KHz(30KHz到60KHz)
                  2. 这里按40KHz来计算
                         RTC 周期 = RTCCLK / RTC_PR = (40 KHz)/(39999 + 1) = 1Hz
                */
                RTC_SetPrescaler(39999);
#endif

                /* 等待RTC寄存器操作完成 */
                RTC_WaitForLastTask();

                /* 设置默认时间 */
                RTC_WriteClock(2015, 8, 8, 0, 0, 0);

        /* 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打印调试信息 */
                #ifdef RTC_Debug
                        printf("重新配置后使用RTC \n\r");
                #endif

                /* 检测上电复位标志是否设置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 发生上电复位 */
                        #ifdef RTC_Debug
                                printf("发生上电复位 \n\r");
                        #endif
                }
    }
    else
        {
                /* 若后备寄存器没有掉电,则无需重新配置RTC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for (u16_WaitForOscSource = 0; u16_WaitForOscSource < 5000; u16_WaitForOscSource++)
                {
                        ;
                }

                /* 打印调试信息 */
                #ifdef RTC_Debug
                        printf("第n次使用RTC \n\r");
                #endif
                /* 检测上电复位标志是否设置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 发生上电复位 */
                        #ifdef RTC_Debug
                                printf("发生上电复位 \n\r");
                        #endif
                }
                /* 检测引脚复位标志是否设置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 发生引脚复位 */
                        #ifdef RTC_Debug
                                printf("发生引脚复位 \n\r");
                        #endif
                }

        /* 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
        RCC_ClearFlag();

    }
        return;
}

/*
*********************************************************************************************************
*        函 数 名: Is_Leap_Year
*        功能说明: 判断是否为闰年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1,是.0,不是
*********************************************************************************************************
*/
static uint8_t Is_Leap_Year(uint16_t _year)
{
        if (_year % 4 == 0) /* 必须能被4整除 */
        {
                if (_year % 100 == 0)
                {
                        if (_year % 400 == 0)
                        {
                                return 1;        /* 如果以00结尾,还要能被400整除 */
                        }
                        else
                        {
                                return 0;
                        }

                }
                else
                {
                        return 1;
                }
        }
        else
        {
                return 0;
        }
}

/*
*********************************************************************************************************
*        函 数 名: RTC_WriteClock
*        功能说明: 设置RTC时钟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1表示成功 0表示错误
*********************************************************************************************************
*/
uint8_t RTC_WriteClock(uint16_t _year, uint8_t _mon, uint8_t _day, uint8_t _hour, uint8_t _min, uint8_t _sec)
{
        uint16_t t;
        uint32_t seccount=0;

        if (_year < 2000 || _year > 2099)
        {
                return 0;        /* _year范围1970-2099,此处设置范围为2000-2099 */
        }

        for (t = 1970; t < _year; t++)         /* 把所有年份的秒钟相加 */
        {
                if (Is_Leap_Year(t))                /* 判断是否为闰年 */
                {
                        seccount += 31622400;        /* 闰年的秒钟数 */
                }
                else
                {
                        seccount += 31536000;         /* 平年的秒钟数 */
                }
        }

        _mon -= 1;

        for (t = 0; t < _mon; t++)         /* 把前面月份的秒钟数相加 */
        {
                seccount += (uint32_t)mon_table[t] * 86400;        /* 月份秒钟数相加 */

                if (Is_Leap_Year(_year) && t == 1)
                {
                        seccount += 86400;        /* 闰年2月份增加一天的秒钟数 */
                }
        }

        seccount += (uint32_t)(_day - 1) * 86400;        /* 把前面日期的秒钟数相加 */

        seccount += (uint32_t)_hour * 3600;                /* 小时秒钟数 */

        seccount += (uint32_t)_min * 60;        /* 分钟秒钟数 */

        seccount += _sec;        /* 最后的秒钟加上去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必须要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seccount);

        RTC_WaitForLastTask();                        /* 必须加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不然进入死循环 */

        return 1;
}

/*
*********************************************************************************************************
*        函 数 名: RTC_ReadClock
*        功能说明: 得到当前时钟。结果存放在 g_tRTC。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1表示成功 0表示错误
*********************************************************************************************************
*/
void RTC_ReadClock(void)
{
        static uint16_t daycnt = 0;
        uint32_t timecount = 0;
        uint32_t temp = 0;
        uint16_t temp1 = 0;

        timecount = RTC_GetCounter();

        temp = timecount / 86400;   /* 得到天数 */

        if (daycnt != temp)        /* 超过一天了 */
        {
                daycnt = temp;
                temp1 = 1970;  /* 从1970年开始 */

                while (temp >= 365)
                {
                        if (Is_Leap_Year(temp1))        /* 是闰年 */
                        {
                                if (temp >= 366)
                                {
                                        temp -= 366;                /* 闰年的秒钟数 */
                                }
                                else
                                {
                                        //temp1++;                /* armfly: 这里闰年处理错误,不能加1 */
                                        break;
                                }
            }
                        else
                        {
                                temp -= 365;       /* 平年 */
                        }
                        temp1++;
                }
                g_tRTC.Year = temp1;        /* 得到年份 */

                temp1 = 0;
                while (temp >= 28)        /* 超过了一个月 */
                {
                        if(Is_Leap_Year(g_tRTC.Year) && temp1 == 1)        /* 当年是不是闰年/2月份 */
                        {
                                if (temp >= 29)
                                {
                                        temp -= 29;        /* 闰年的秒钟数 */
                                }
                                else
                                {
                                        break;
                                }
            }
            else
                        {
                                if (temp >= mon_table[temp1])
                                {
                                        temp -= mon_table[temp1];        /* 平年 */
                                }
                                else
                                {
                                        break;
                                }
                        }
                        temp1++;
                }
                g_tRTC.Mon = temp1 + 1;        /* 得到月份 */
                g_tRTC.Day = temp + 1;  /* 得到日期 */
        }

        temp = timecount % 86400;    /* 得到秒钟数 */

        g_tRTC.Hour = temp / 3600;        /* 小时 */

        g_tRTC.Min = (temp % 3600) / 60; /* 分钟 */

        g_tRTC.Sec = (temp % 3600) % 60; /* 秒钟 */

        g_tRTC.Week = RTC_CalcWeek(g_tRTC.Year, g_tRTC.Mon, g_tRTC.Day);        /* 计算星期 */
}

/*
*********************************************************************************************************
*        函 数 名: bsp_CalcWeek
*        功能说明: 根据日期计算星期几
*        形    参: _year _mon _day  年月日  (年是2字节整数,月和日是字节整数)
*        返 回 值: 周几 (1-7) 7表示周日
*********************************************************************************************************
*/
uint8_t RTC_CalcWeek(uint16_t _year, uint8_t _mon, uint8_t _day)
{
        /*
        蔡勒(Zeller)公式
                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未来的某一天是星期几?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计算公式(两个通用计算公式和
        一些分段计算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蔡勒(Zeller)公式。
            即w=y+[y/4]+[c/4]-2c+[26(m+1)/10]+d-1

                公式中的符号含义如下,
             w:星期;
             c:年的高2位,即世纪-1
             y:年(两位数);
             m:月(m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14,即在蔡勒公式中,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来计算,
                      比如2003年1月1日要看作2002年的13月1日来计算);
             d:日;
             [ ]代表取整,即只要整数部分。

            算出来的W除以7,余数是几就是星期几。如果余数是0,则为星期日。
        如果结果是负数,负数求余数则需要特殊处理:
            负数不能按习惯的余数的概念求余数,只能按数论中的余数的定义求余。为了方便
        计算,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7的整数倍,使它变为一个正数,然后再求余数

                以2049年10月1日(100周年国庆)为例,用蔡勒(Zeller)公式进行计算,过程如下:
                蔡勒(Zeller)公式:w=y+[y/4]+[c/4]-2c+[26(m+1)/10]+d-1
                =49+[49/4]+[20/4]-2×20+[26× (10+1)/10]+1-1
                =49+[12.25]+5-40+[28.6]
                =49+12+5-40+28
                =54 (除以7余5)
                即2049年10月1日(100周年国庆)是星期5。
        */
        uint8_t y, c, m, d;
        int16_t w;

        if (_mon >= 3)
        {
                m = _mon;
                y = _year % 100;
                c = _year / 100;
                d = _day;
        }
        else        /* 某年的1、2月要看作上一年的13、14月来计算 */
        {
                m = _mon + 12;
                y = (_year - 1) % 100;
                c = (_year - 1) / 100;
                d = _day;
        }

        w = y + y / 4 +  c / 4 - 2 * c + ((uint16_t)26*(m+1))/10 + d - 1;
        if (w == 0)
        {
                w = 7;        /* 表示周日 */
        }
        else if (w < 0)        /* 如果w是负数,则计算余数方式不同 */
        {
                w = 7 - (-w) % 7;
        }
        else
        {
                w = w % 7;
        }
        return w;
}

/*****************************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楼主:
我就是复制的你的,可能版本有变化吧。我再调调,现在一写完年份就编程2034年

网友(2019-08-14):
貌似下载的软件包里面都不是最新的,都还是8-8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