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的管脚和uart管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8-11-21):
hi,Eric,请问下如果lan8720A的MDIO管脚和F429的Uart管脚设计成一个,同时使用网口和串口时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同时使用。

具体有哪些影响?
我板子被设计成这样了,现在网口和窗口同时大量收发数据,大部分时间都正常,偶尔出现tcp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哪些影响?
我板子被设计成这样了,现在网口和窗口同时大量收发数据,大部分时间都正常,偶尔出现 ...

复用不同。

网友:
目前应该是不能复用的。要不 传输数据会导致网络断路。

唯一可行的就是端口映射到其他地方。ps 如果该端口不支持映射就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