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ADC快速通道Fast Channels和低速通道Slow Channels的区别

楼主(2018-11-22):
根据参考手册里面的说明,低速通道的最高时钟速度是10MHz,BOOST = 0,所有采样率都是1Msps。
既然是低速通道,应该是不能超过10MHz,实际性能有待实测。

楼主:
每个ADC都是6个快速通道,其它都是低速通道

楼主(2019-02-18):
顶一下这个帖子,实际使用中,务必要注意!

硬件设计容易忽略。

网友:
顶一下这个帖子,硬件设计容易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ADC都是6个快速通道,其它都是低速通道

感觉看这张图,很好理解配置外设通道输出。

网友A(2023-08-12):
低速通道,是不是fADC可以高于10MHz, 只要保证采样率不超过1Msp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通道,是不是fADC可以高于10MHz, 只要保证采样率不超过1Msps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