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STM32H750 boot加载外部程序到内部RAM运行

楼主(2018-11-22):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使用STM32H750实现,但限于flash空间只有128k不够,希望将程序运行于sram。目前有两种想法,(1)由其他设备通过串口isp每次上电加载程序到750的内部sram实现运行,但750的usart isp使用stcubeprogrammer都无法连接上。

(2)使用qspi外挂存储器,启动后采用分散加载的方式到sram区。但是由于qspi已用做其他用途,需要使用普通的spi外挂flash,自己编写boot程序实现分散加载,貌似很复杂不知如何实现。

请问有经验的小伙伴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编写boot程序实现分散加载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
boot应该不算复杂吧?1、眼见qspi flash中的程序有效性,2复制到内部ram,3程序跳转

网友:
和普通的IAP 差不多 只是把程序定义到内部AXISRAM 里面,把程序的bin文件放到SPI FLASH里面  ,启动的时候加载一下,然后跳转

网友:
其实stm32官方微信号里讲过这个问题,如何在SRAM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