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吧最新版本的emwin移植到我以前的工程,出现无效的启动?

楼主(2018-11-22):
请教下,吧最新版本的emwin移植到我以前的工程,出现无效的启动?使用 编译器 keil v5xx
最新的库:

STM32Cube_FW_Lib\STM32Cube_FW_F7_V1.13.0\Middlewares\ST\STemWin
现在貌似在keil 里面已经取消了 *.lib 的后缀文件了,现在 keil,iar 都使用 .a 的库文件
st官方提供的历程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错误提示内容:

网友A:
没太懂,官方例子没问题,你自己修改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官方例子没问题,你自己修改的有问题?

相关的设置我也跟官方的对照过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关的设置我也跟官方的对照过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一般都有一个release.htm文件,你看下这个命名格式的说明,我这里没有下载这个版本,还没有办法看,你方便的话,上传下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有一个release.htm文件,你看下这个命名格式的说明,我这里没有下载这个版本,还没有办法看,你方 ...

官方的历程里面,编译后找到的文件文件目录:STM32Cube_FW_F7_V1.13.0\Projects\STM32756G_EVAL\Applications\STemWin\STemWin_HelloWorld\MDK-ARM\STM327x6G_EVAL_MB1063\Exe

Project.htm (302.86 KB, 下载次数: 8)

网友A:
是这个文件Release_Notes.html,有支持库文件名格式所代表的含义。
现在新版的里面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文件Release_Notes.html,有支持库文件名格式所代表的含义。
现在新版的里面是怎么说的。

Release_Notes.html  已经找到了这个文件,我拷贝过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lease_Notes.html  已经找到了这个文件,我拷贝过去试试看

怎么定义的,文件名格式代表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定义的,文件名格式代表的含义。

文件路径:
STM32Cube_FW_F7_V1.13.0\Drivers\BSP\STM32756G_E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