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25DF641属于NAND FLASH还是NOR FLASH?

楼主(2018-11-22):
这是一款SPI接口的FLASH,大小8MB,一直稀里糊涂用着,最近在研究NAND FLASH时才好奇它的血统,说它是NAND吧,我单字节读写的,没啥问题啊,说它是NOR吧,它最小单位4K的擦除速度最大才200ms,也没NOR类型的FLASH 5S那么慢啊。以下是百度出来的两种结果,
结果1:文中设计了一种基于新型串行Nand Flash存储器AT25DF641的低成本
结果2:AT25DF641A-SH-T Adesto Technologies NOR闪存 64M
刚才又搜出来一个新名词BIOS Flash

结果3:ATMEL的Serial flash(AT45XXX  Data Flash,AT25XXX  BIOS Flash)
强迫症犯了,到底属于哪种呢?Data Flash,BIOS Flash又是什么东东?

网友A:
4K的擦除速度5s? 你应该是看错了。

Atmel的这个型号后期被Adesto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的擦除速度5s? 你应该是看错了。

Atmel的这个型号后期被Adesto收购了。

百度百科里面看到的这句话
由于擦除NOR器件时是以64~128KB的块进行的,执行一个写入/擦除操作的时间为5s,与此相反,擦除NAND器件是以8~32KB的块进行的,执行相同的操作最多只需要4ms。

楼主:
从擦除时间上看,感觉AT25DF641上下都不搭边啊

楼主:
官网看看到这句话,看来确定是NOR FLASH类型了,一直只用它存储历史数据,感觉好浪费啊。
Standard Serial Flash
Adesto Technologies Standard Serial Flash product families include the AT25xxx product lines: the AT25SF (dual and quad I/O), AT25SL (dual, quad and QPI I/O), AT25DL (low power) and AT25DFxxxA (standard). Adesto Technologies continues to offer customers a variety of Serial NOR Flash products that incorporate some of the industry’s most advanced and flexible features, many of which are unparalleled by other solutions on the market. The AT25 series incorporates a uniform block-erase (4-KBytes, 32-KBytes, and 64-KBytes) architecture to provide a high level of flexibility for a wide variety of code storage applicatio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百科里面看到的这句话
由于擦除NOR器件时是以64~128KB的块进行的,执行一个写入/擦除操作的时间为5 ...

百度百科很多知识点不够严谨,大体看是可以的,涉及到一些参数,得看手册。

以16MB的W25Q128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百科很多知识点不够严谨,大体看是可以的,涉及到一些参数,得看手册。

以16MB的W25Q128为例。

调研这么多,其实最终是想用SPI 接口的NAND FLASH替代并口的NAND FLASH,然后移植RL-FlashFS,通过USB,将SPI FLASH虚拟成一个U盘进行访问,不知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感觉跟并行的NAND FLASH除了接口不同,其它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为什么论坛有帖子说SPI 的FLASH不适用文件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