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备份数据寄存器的值为什么复位了还有?

楼主(2018-11-23):
在备份寄存器中写入内容,发生复位后检测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和之前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就写入值,结果在实验时,我给板子断电,再连电,发现还是能检测到备份寄存器的值。我都断电了,备份寄存器中的内容应该是消失了,但是没有,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允许写bkp寄存器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清除侵入检测事件标志位 */
        BKP_ClearFlag();
        /* 如果发生上电/掉电复位, 则标志位为1 */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 RESET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RESET)
        {
                /* 清除标志位 */
                RCC_ClearFlag();
                printf("发生上电/掉电复位\r\n");

                /* 判断备份数据寄存器是否写过内容 */
                if(CheckBackupReg(TESTDATA) == 0x00)
                {
                        /* Backup data registers values are correct */
                        printf("备份区数据正确\r\n");
                        printf("数据为%d\r\n",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else
                {
                        /* 备份数据寄存器的值不对,或者还没有写入寄存器(程序第一次执行) */
                        /* 写入备份数据寄存器 */
                        printf("备份区数据不正确,重新写入\r\n");
                        WriteToBackupReg(TESTDATA);
                        printf("数据为%d\r\n",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

写入寄存器和读取寄存器的函数,抄的标准库
void WriteToBackupReg(uint16_t FirstBackupData)
{
        uint32_t index = 0;

        for (index = 0; index < BKP_DR_NUMBER; index++)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DataReg[index], FirstBackupData + index * 0xA5 );
        }

}

/* 循环检测所有备份数据寄存器的值,如果都相等,则返回0,否则返回1*/
uint8_t CheckBackupReg(uint16_t FirstBackupData)
{
        uint32_t index = 0;

        for (index = 0; index < BKP_DR_NUMBER; index++)
        {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DataReg[index]) != (FirstBackupData +index * 0xA5 ))
                {
                        return (index + 1);
                }
        }

        return 0;
}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吧   你看看你的设备上装了外部的bat不。。vBat引脚供电,
如果有大电容 估计也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吧   你看看你的设备上装了外部的bat不。。vBat引脚供电,
如果有大电容 估计也可以保存一段时 ...

没有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