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GUI_FillRect() 詢問

楼主(2018-11-24):
各位好:

目前使用 GUI_FillRect() 函數 顯示 160*120 個不同顏色的正方形
螢幕刷新的速度當然希望越快越好!

目前嘗試兩種方式,都利用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方式,以下說明使用方式

第一種方式:   此方式是我目前使用的
case WM_PAINT:
    for(y=0;y<160;y++)
           for(x=0;x<120;x++)
   {
       GUI_SetColor(TermoClr(rand(),0,255));
       GUI_FillRect(x*3,y*3,x*3+3,y*3+3);
   }

break;
case WM_TIMER:
        WM_InvalidateArea(&ThermalImage);        // 利用 "無效 160*120 個正方形區域" 來重繪此區域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第二種方式:   此方式會有些許的海波浪,因為螢幕是從上而下刷新的,且沒有進儲存設備內整理完再顯示,所以海波浪很正常
case WM_TIMER:
    for(y=0;y<160;y++)
           for(x=0;x<120;x++)
   {
       GUI_SetColor(TermoClr(rand(),0,255));
       GUI_FillRect(x*3,y*3,x*3+3,y*3+3);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以上兩種方式都使用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100ms來刷新,但很明顯速度沒有到100ms ....
想應該是我使用的方式效率太低,所以請問各位是否能告知更有效率、更好的顯示方式,尤其在利用 GUI_FillRect 函數 大量顯示圖形時

謝謝

网友:
速度没有到100ms是什么意思,绘制一次远远超过了100ms?

楼主:
對的,繪製一次遠遠超過100ms , 感覺像是300ms~500ms  沒有很順的感覺

网友:
查一下DMA2D底层有没有被调用到。

楼主:
版主:
這是以 V6-550_STemWin实验_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RTOS).rar  為基底修改的只需更改MainTask.c  即可

您可以燒入程式看看,以100ms來跑的話, 1秒應該要閃動10次

很明顯,看起來沒有1秒閃動10次,1秒只大約閃動2次 (用肉眼看的情況)

謝謝

网友:
的确是太卡了,你的这个实现想办法优化优化,点太小了,无法发挥DMA2D的优势。
for(y=0;y<160;y++)
           for(x=0;x<120;x++)
   {
       GUI_SetColor(TermoClr(rand(),0,255));
       GUI_FillRect(x*3,y*3,x*3+3,y*3+3);
   }

楼主:
很難過的是,熱影像照相機的數據就是利用不同顏色的正方形來代表冷熱程度的...

看來只能這麼卡了.....

网友:
得优化下啊,你当前的实现方案,我的电脑测试都卡的嗷嗷的,而且有撕裂感

楼主:
還真不知道怎麼優化...
因為讀到的值其實都是類似0x1234 ->分為代表不同的RGB而已

而目前就把0x1234轉成RGB

uint32_t RGB565(uint8_t R,uint8_t G,uint8_t B) {
        return R | (G << 8) | (B << 16);
}

uint32_t TermoClr(uint16_t Val,uint16_t MinVal, uint16_t MaxVal){ // 我們對調色板執行轉碼
        uint16_t value;
        uint16_t delta=MaxVal-MinVal;
        if (delta==0) delta=1;
        value = (Val - MinVal) * 255.0 / delta;
        return RGB565(colormap_rainbow[3*value], colormap_rainbow[3*value+1], colormap_rainbow[3*value+2]);
}                                                 //         colormap_rainbow總共3總顏色=>每個顏色有255/3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