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DAC的Noise wave产生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11-24):
我想产生音频范围内的噪声,类似收音机那种白噪声,怎么产生?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没搞过,瞎猜一下,会不会是随机数。试一下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随机数 有可能 超过音频范围。可能要限制一下变化速度。

网友:
不是有RNG外设么,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
直接用白噪声就好了,何必要限制音频范围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