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几种复位效果与本质区别

楼主(2018-11-25):
请教下:软件复位(NVIC),复位按键复位,设备上电复位 几种效果与区别,以及对内部FLASH,RAM操作等

网友A:
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一样的,而软件复位是下面这样,效果也是差不多。

对于这个问题,H7的手册描述非常清晰,可以对比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一样的,而软件复位是下面这样,效果也是差不多。

对已这个问题,H7的手册描述非常清 ...

请教下,FREERTOS 如何设计任务堆栈8字节
之前在UCOS中由于出现SPRINTF 卡住,改完8字节正常
#define LTASKS                                512
__align(8) static unsigned int  task_size                        [LTASKS];

在freertos 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FREERTOS 如何设计任务堆栈8字节
之前在UCOS中由于出现SPRINTF 卡住,改完8字节正常
#define L ...

uCOS设置__align(8)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你要修改他的那个xxx.C里面的栈初始化函数,直接设置8字节对齐即可。

而FreeRTOS,用户也不用管,采用动态分配的方式,FreeRTOS自己会处理。

像RTX是需要用户做个8字节对齐的,直接定义uint64_t类型任务栈即可,已经是8字节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设置__align(8)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你要修改他的那个xxx.C里面的栈初始化函数,直接设置8字节对齐即 ...

...感谢大汉兄,先把ucos改了,新项目要用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设置__align(8)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你要修改他的那个xxx.C里面的栈初始化函数,直接设置8字节对齐即 ...

请教下 :UCOS中 OSTaskStkInit 函数 如何设置字节对其,现在是 :p_stk      = (OS_STK *)((OS_STK)(p_stk) & 0xFFFFFFF8u); 默认8字节对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UCOS中 OSTaskStkInit 函数 如何设置字节对其,现在是 :p_stk      = (OS_STK *)((OS_STK)(p_s ...

论坛置顶帖V4网盘的uCOS-II和uCOS-III文件夹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4网盘的uCOS-II和uCOS-III文件夹均可。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