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的串口使能后,TC发送完成中断标志和RXNE接收数据标志是置位的,用户请根据需要清除

楼主(2018-11-26):
ISR寄存器

清除寄存器,TC可以进行清除

网友:
这个貌似跟F1,F4是一样的,都需要清TC标志。

楼主:
DMA才有。中断没有,这点要特别注意

网友A(2023-01-06):
0xC0是1100,默认为1的位是txe和tc,图1的红框画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C0是1100,默认为1的位是txe和tc,图1的红框画歪了

对,应该是TXE 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