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使用串口中断使用二进制信号量

楼主(2018-11-26):
串口中断函数中,接收完数据调用:xSemaphoreGiveFromISR(),串口数据处理任务可以处理相应的数据,为何串口中断函数中还要调用portYIELD_FROM_ISR?能不调用么

网友:
需要考虑一个情况,进入串口 中断的时候,并不知道被打断的是哪个任务,以及这个任务的优先级。 在完成中断函数后,需要判断一下,是否需要切换一下到高级任务。 所以需要调用这个函数。 这是严谨的任务管理思想。

如果你不在乎任务优先级的切换,可以不调用这个函数。一般运行起来也没啥影响。

楼主:
明白了,这与uC/OS中的函数OSIntEnter()、OSIntExit()原理是一样的,中断之后进行任务调度,保证系统的实时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