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7-TOOL 贴膜文字方案,具备的功能通过接口可以看到

楼主(2018-11-26):
初步设计的贴膜,因为外壳表面是弧形,不适合做厚的膜。使用5个丝的PVC防水撕不烂不干胶膜,覆盖3个面。

10路逻辑输入通道

网友:
给力,终于又更新了

网友:
坐等入手一个了

网友A:
功能选择通过上位机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选择通过上位机是吗???

我初步设想是按S键进行切换。几大功能:仿真器功能、逻辑分析和示波器、脱机烧录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初步设想是按S键进行切换。几大功能:仿真器功能、逻辑分析和示波器、脱机烧录器。

这样最好,不然都通过上位机也很麻烦

网友B:
感觉H7-TOOL那个外框不太合适,左上角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这个贴膜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H7-TOOL那个外框不太合适,左上角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这个贴膜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CorelDRAW画的。左上角H7-TOOL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
上面是logo,下面是H7-TOOL字,字体改的飘逸点。

网友C:
Debug接口和SWD接口是什么关系?Debug是内部芯片的接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bug接口和SWD接口是什么关系?Debug是内部芯片的接口么?

DEBUG是内部芯片的调试接口。SWD是目标板的接口

网友D:
贴膜有多种颜色可选吗,就跟手机似的,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点,虽然没啥用,但看着舒服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BUG是内部芯片的调试接口。SWD是目标板的接口

哦,了解了,后面上位机也会开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膜有多种颜色可选吗,就跟手机似的,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点,虽然没啥用,但看着舒服些。

主要是外壳是黑色,用了黑色调。
到时候打印几种不同的颜色,给大家看看再定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了解了,后面上位机也会开源么?

会开源的。

网友(2019-01-24):
要是fluke出一款这样的,还能开源。。。

网友E(2019-03-03):
这个是是什么工具/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是什么工具/软件画的?

Corel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