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reeRTOS/RTX IAP 应用程序无法使用中断

楼主(2018-11-26):
FreeRTOS/RTX IAP 应用程序无法使用中断

Bootloeader:使用RTX,程序可以跳转到应用程序处(跳转之前关闭了中断__disable_isr());

Application:使用RTX,程序可以执行,但是中断进不去(例如定时器中断等),使用__enable_isr()函数打开中断会导致hard fault,执行到系统调度的时候也会导致hard fault。(中断向量表已设置)
#if(CONFIG_BOOTLOADER_ENABLE == 1)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 // bootloader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SOC_BOOTLOADER_SIZE + SOC_APPLICATION_INFO_SIZE); // application
#endif

注:同样的代码片段,bootloader和application使用裸机不带任何操作系统,都是正常的,所有都可以运行。

网友A:
中断入口地址还是有问题,也就是中断向量表有问题。

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法可以方便的找出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highlight=I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入口地址还是有问题,也就是中断向量表有问题。

使用这个帖子的方法可以方便的找出问题;

多谢管理员大大。

楼主:
bootloader和Application裸机时跳转正常,application执行正常。bootloader使用RTX/FreeRTOS,application使用裸机时跳转正常,application也执行正常。
bootloader和Application都是RTX时跳转正常,application hardfault(由于中断都不无法使用了)。(FreeRTOS也是同样的问题)调试时发现三种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不一样,(程序的应用部分完全移植的)
裸机:0x8020145
freertos: 0x8020209
RTX: 0x80202B9
基本可以判断中断向量表出了问题,,,,,,郁闷的是application带系统就偏移出问题,,,不带系统就可以,,,

后来,换了一种处理的方式:
区1:bootloader
区2:升级信息表
区3:application
区4:application backup
bootloader下载bin文件到application backup区,bin文件下载完成后从appliction backup区将数据拷贝到application区,并更新“升级信息表”,然后软件复位,注意不要跳转;bootloader程序开始时会检查“升级信息表”,如果有更新,就跳转到application,此时应用程序就可以使用各种中断了。
【注:网上很多说在跳转时关闭打开了的中断,此方法试过,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内部FLASH很大嘛,可以任意这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FLASH很大嘛,可以任意这么使用

1M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