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的CPU ID地址和F4是不同的,读取了下老地址竟然硬件异常了

楼主(2018-11-27):
STM32F4的CPU ID地址
CPU_Sn0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CPU_Sn1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 4);
CPU_Sn2 = *(__IO uint32_t*)(0x1FFF7A10 + 8);

STM32H7的CPU ID地址
_id[0] = *(__IO uint32_t*)(0x1FF1E800);
_id[1] = *(__IO uint32_t*)(0x1FF1E800 + 4);
_id[2] = *(__IO uint32_t*)(0x1FF1E800 + 8);

网友:
不错,不错,单片机型号不同,有些对应的地址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网友:
感谢硬汉分享,这个ID可以做一些绑定用,能保证唯一,就是数据比较长

网友A:
是不一样的,HAL 库有专门的宏定义的,读哪个宏定义就不会有问题,也方便移植

网友(2021-01-21):
引用 网友A:
是不一样的,HAL 库有专门的宏定义的,读哪个宏定义就不会有问题,也方便移植

H7 中是这样定义的
/*!< Device electronic signature memory map */
#define UID_BASE                  (0x1FF1E800UL)            /*!<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base address */
#define FLASHSIZE_BASE            (0x1FF1E880UL)            /*!< FLASH Size register base address */

stm32F429 中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UID_BASE                     0x1FFF7A10UL           /*!< Unique device ID register base address */
#define FLASHSIZE_BASE               0x1FFF7A22UL           /*!< FLASH Size register base address       */
#define PACKAGE_BASE                 0x1FFF7BF0UL           /*!< Package size register base address     */

CPU ID  的定义都是  UID_BASE

网友:
*********************************************************************************************************
*    函 数 名: bsp_GetCpuID
*    功能说明: 该CPU UID
*    形    参: _id : 返回ID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GetCpuID(uint32_t *_id)
{
//    _id[0] = *(__IO uint32_t *)(UID_BASE);
//    _id[1] = *(__IO uint32_t *)(UID_BASE + 4);
//    _id[2] = *(__IO uint32_t *)(UID_BASE + 8);

    _id[0] = HAL_GetUIDw0();
    _id[1] = HAL_GetUIDw1();
    _id[2] = HAL_GetUIDw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