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Builder打开会报错,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18-11-27):
uCGUIBuilder打开会报错,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前段时间是能用的,但是昨天突然发现打不开了,已经尝试用兼容性和管理员身份运行也是解决不了,查了不少解决的办法折腾过.net framwork,还是没搞定

网友A:
是不是win7 64bit,是的话,使用这个版本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win7 64bit,是的话,使用这个版本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没错是win7 64bit的,这个版本我下了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实在搞不懂了,前不久我的还能用,也没换过系统,所以应该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昨天我还发现用vs2013打不开emwin的模拟器,后来又发现ucguibuilder也跟着打不开了。重装了vs2013之后虽然能打开模拟器了,但是还是会偶尔报错,层主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实在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是win7 64bit的,这个版本我下了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实在搞不懂了,前不久我的还能用,也没换过系统 ...

可以先不用这个软件了,推荐用emWin自家的GUIBuilde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