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发现MDK5调试STM32H7很容易崩溃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无中文路径可解决

楼主(2018-11-28):
官方说明: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4036.htm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将工程放在桌面路径下,工程名不要有中文会好很多。

路径深或者有中文,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IAR和ES暂时没有发现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遇到这个问题不管是调试什么处理器,是中文路径的问题么?

网友:
这个是MDK问题,不光是调试H7,调试其他的工程也会出现,最主要路径深或者有中文基本都会有

网友:
习惯用英文路径就好很多。

网友:
mdk v5 版本的,不使用 中文路径,有时也会出现上面的错误,我的解决方法是吧 编译产生的文件全部删除,重新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退出DEBUG前取消所有断点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给这个问题搞的烦死了,一会儿试试看。

网友A(2020-07-15):
老是出现
J-link v6.70e waring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ot be guaranteed
1、无中文路径
2、路径不深
3、mdk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是出现
J-link v6.70e waring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ot be guaran ...

你的是不是V8或者jlink o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不是V8或者jlink ob

是V8 ,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V8 ,有没有解决办法

建议还是换个V9,V10,V11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