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HAL库众多坑中,搞了个基于滴答时钟的延迟和超时检测,是坑中之坑

楼主(2018-11-28):
1、使用HAL_Delay,注意HAL_Delay(0)表示0.xms,HAL_Delay(1)表示1.xms,依次类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28

2、下面两个函数会重新配置滴答,如果自己重定向要注意。

/*
       STM32H7xx HAL 库初始化,此时系统用的还是H7自带的64MHz,HSI时钟:
           - 调用函数HAL_InitTick,初始化滴答时钟中断1ms。
           - 设置NVIV优先级分组为4。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到400MHz
       - 切换使用HSE。
       - 此函数会更新全局变量SystemCoreClock,并重新配置HAL_InitTick。
    */
        SystemClock_Config();

网友:
坑在哪里?

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分享?

网友:
是因为HAL库的滴答中断优先级很低,导致中断中调用HAL_Delay出不来么?

网友A:
前几个月追新,搞了款ST最新的STM32L4R5,焊上板子发现了新的坑,气的几个月都没写代码。当然也可能是自己水平不高犯的错误。不过ST对于bug的重视程度不够倒是这几年的常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个月追新,搞了款ST最新的STM32L4R5,焊上板子发现了新的坑,气的几个月都没写代码。当然也可能是自己 ...

什么坑?分享一下,或者https://community.st.com/s/topic/0TO0X000000BSqSWAW/stm32-mcus报告一下,造福一下大家。

楼主:
白天了再更新,今天有点晚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坑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坑?分享一下,或者https://community.st.com/s/topic/0TO0X000000BSqSWAW/stm32-mcus报告一下,造福 ...

是ADC方面的问题。虽然是bug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不敢100%确定,所以不敢随便讲出来,凭空污了ST的清白。不过有另外一点可以确定地告诉大家:目前来说ST低功耗系列中的带SMPS省电功能的型号,虽然其SMPS模式的功耗其数值很好看,但是其应用的复杂程度很高,另外还需要一个高精度的1.2V LDO或者DC-DC,这些都是ST的相关文档中提到的。因此这个SMPS模式并不太实用。

网友C(2022-01-07):
这个 后续有更新吗,我最后一页倒着看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后续有更新吗,我最后一页倒着看的帖子

这帖子太久远了,更新了点内容到楼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