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使用Embedded Studio,如何将printf重映射到USART1?

楼主(2018-11-28):
使用Embedded Studio,printf默认是输出到Debug Terminal窗口,如何将printf重映射到USART1?

网友:
没测过,我现在是直接重定向SEGGER RTT。

楼主:
重定向SEGGER RTT,怎么样设置才能在J-Link RTT Viewer的Terminals显示出来?搞了半天搞不出来

网友:
可以自己创建一个自定义printf函数,函数中调用vsnprintf,然后用USART1输出就行了

楼主:
怎么自定义printf函数?

楼主:
int printf_USART(const char *fmt,...) {
  char buffer[128];
  va_list args;
  va_start (args, fmt);
  int n = vsnprintf(buffer, sizeof(buffer), fmt, args);
  //SEGGER_RTT_Write(0, buffer, n);
        USART1_SendData(buffer,n);

  va_end(args);
  return n;
}

楼主:
这样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自定义printf函数?

直接上代码:
#include <stdarg.h>
#define UART_IF_BUFFER            63
static unsigned char usTxConsoleBuff[UART_IF_BUFFER+1];

void ConsoleReport(const char *format, ...)

        int iRet = 0;
        va_list ap;
        va_start(ap,format);
        iRet = vsnprintf((char*)usTxConsoleBuff,UART_IF_BUFFER,format,ap);
        va_end(ap);
        if(iRet > 0){
             usart1_put(usTxConsoleBuff, iRet);  //串口输出函数,自己定义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