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个问题 关于RTX4 和HAL 库的使用

楼主(2018-11-28):
int main(void)
{
        Bsp_init();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5,
                          &AppStartTaskStk,
                          sizeof(AppStartTaskStk));
}

我在 os_sys_init_user 函数前面使用 HAL_Delay 函数,
会造成 os_sys_init_user  函数在
__asm void os_set_env (void) {
   /* Switch to Unprivileged/Privileged Thread mode, use PSP. */
        MOV     R0,SP                   ; PSP = MSP  SP
        MSR     PSP,R0
        LDR     R0,=__cpp(&os_flags)
        LDRB    R0,[R0]
        LSLS    R0,#31
        MOVNE   R0,#0x02                ; Privileged Thread mode, use PSP
        MOVEQ   R0,#0x03                ; Unprivileged Thread mode, use PSP
        MSR     CONTROL,R0
        BX      LR   这里进入段错误   不添加HAL_Delay  有时候也会出现,但是逐步调试不会出现问题

        ALIGN
}。
FORCED位 错误

在 AppTaskStart 函数中使用 就没有问题 。
HAL_Delay  使用的TIM7 作为时钟

网友A: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轻装上阵就是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69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轻装上阵就是嗨
htt ...

找到原因了,因为使用的HAL  有bootloader里面使用了  滴答定时器,在进入APP的时候  没有关闭,所以 产生了错误的运行顺序,在rtx  初始化的时候会初始化 滴答  在进行操作了
解决方法:

1.在底层和应用层 HAL的 时钟 都不实用 滴答  不去初始化滴答定时器。 使用 tim6 或者 tim7 作为HAL的  时钟

2.修改 RTX 的源码  rt_sys_init 函数中    rt_os_running = 1; 添加标志位  在系统初始化完成之后再进行 任务切换功能
os_tick_irqn = os_tick_init ();
if (os_tick_irqn >= 0) {
     OS_X_INIT((U32)os_tick_irqn);
}
rt_os_running = 1;

在 __asm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添加 代码
LDR     R0,=__cpp(&rt_os_running)
LDRB   R0,[R0]
CBZ     R0,SysTick_NOP

BL      __cpp(rt_systick)
B          Sys_Switch

SysTick_NOP
         BX      LR                      ; Return to Thread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