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关于GPIO初始化函数和PWM初始化函数冲突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11-29):
在调试PB5输出PWM信号的时候,始终无法正常输出PWM,经过反复调试,终于找到原因,但是无法理解为什么。

PWM初始化代码如下:PB5  TIM3_CH2

bsp_LEDInit();     bsp_TapperInit();  分别配置了GPIOB 的 PB0 PB1 代码如下:

只要bsp_LEDInit();或者 bsp_TapperInit();  初始化代码在    bsp_Pwm1Init(1000,108);之前执行,PWM就没有输出,如下所示:

反之,先执行bsp_Pwm1Init(1000,108);在执行GPIO的初始化函数,PWM就正常输出。这是什么情况?
经过进一步测试,只要bsp_Pwm1Init之前执行了HAL_GPIO_Init,不管是GPIOA 还是GPIOB,PWM就不正常了。
这个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调试解决?
现在造成的后果就是:bsp_Pwm1Init bsp_Pwm2Init 分别初始化PB5 PB6 我现在只能用一个,谁在前谁就有效,另外一个就配置不成功。

楼主:
兄dei,真的管用!
或者把htim3ch2声明为全局变量,初始值默认0,也会正常工作。

可是教程中并不会这样,给的例程下载到我这个板子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dei,真的管用!
或者把htim3ch2声明为全局变量,初始值默认0,也会正常工作。

你跟踪你自己的程序源码即可锁定问题。

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踪你自己的程序源码即可锁定问题。

看此贴;

怎么跟踪?将局部结构体变量在初始化之前和之后,
打印出来,然后看看那些寄存器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跟踪?将局部结构体变量在初始化之前和之后,
打印出来,然后看看那些寄存器有问题吗

重点是看HAL源码中是不是部分操作被跨过去了,然后看寄存器。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11&extra=这个应该和硬汉给的解决方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