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RGB88屏幕+STemwin,同一位置,位图多次刷新没有显示最新的,而是显示第一次刷新的那个

楼主(2018-11-29):
问题:
F429+RGB88屏幕+STemwin,同一位置,位图多次刷新没有显示最新的,而是显示第一次刷新的那个

代码:
先创建一个窗体,在窗体内显示数字,数字是有png转成的位图。
GUI_DrawBitmap(&bmnubmer_0,x,y);//图片是数字0
GUI_DrawBitmap(&bmnubmer_1,x,y)//图片是数字1

结果:这两个函数调用后,一直显示0,不显示1。

修改手段:
GUI_DrawBitmap(&bmnubmer_0,x,y);//图片是数字0
//先把数字0擦掉
GUI_SetColor(GUI_TITLE_BK);
GUI_FillRect(x,y,x+11,y+14);
GUI_DrawBitmap(&bmnubmer_1,x,y)//图片是数字1

结果:还是一直显示0,不显示1。
问题:
同一位置,位图多次刷新没有显示最新的,而是显示第一次刷新的那个??

期待硬汉哥回复

楼主:
直接使用这个
GUI_DrawBitmap(&bmnubmer_0,x,y);//图片是数字0
//先把数字0擦掉
GUI_SetColor(GUI_TITLE_BK);
GUI_FillRect(x,y,x+11,y+14);
GUI_DrawBitmap(&bmnubmer_1,x,y)//图片是数字1

是可以覆盖的,

但是把这个方法放到case WM_PAINT:重绘失败

楼主:
来自网友的一句话:“
是不是画在了图层的下面了!我遇到的问题是画2D图像,图像显示在背景的后面,只有拖动背景才能露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
发个你完整的测试代码看看

楼主:
来自网友的一句话:“
是不是画在了图层的下面了!我遇到的问题是画2D图像,图像显示在背景的后面,只有拖动背景才能露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改!”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在最底层显示的。不是在自己新建的图层显示的

楼主:
代码我整理下,看自己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的话  等会上传下,给自己1小时奋斗下   谢谢 硬汉哥

网友:
这个楼主要提供代码才好检查

楼主:
解决啦,感谢天地

增加一句话,
WM_InvalidateWindow(pMsg -> hWin);

翻译手册上说是:使窗口无效
个人理解是,需要重绘,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