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 修饰函数指针数组无法定义到FLASH中

楼主(2018-11-29):
想把一些函数的地址放到一个函数指针数组里面,然后用const修饰这个数组,达到不占内存的目的,但仿真发现这个数组依然在RAM中,哪儿的问题呢?
const uint8_t (*Tx[2])(uint8_t *)={
fun1,
fun2,
};

网友A:
可以直接看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看map文件

仿真器的结果可能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器的结果可能不准?

可以实际运行状态,串口打印地址看看。

网友:
按照楼主的想法,这样的定义,似乎不太对
这样定义,是在告诉编译器,指针指向的内容,
是存储在rom里面,而指针本身,仍旧存储在ram里面
而要想让编译器把指针本身也放在rom里,
需要在星号后面也加上const

网友B(2019-03-28):
const uint8_t (* const Tx[2])(uint8_t *)={
fun1,
fun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t uint8_t (* const Tx[2])(uint8_t *)={
fun1,
fun2,

实乃画龙点睛之笔

网友C:
这就是const修饰指针的问题。有下列3种形式:
1. const    u32* i;                //i放在rom中,但i指向的变量放在ram中
2. u32* const    i;                //i放在ram中,但i指向的变量放在rom中
3. const    u32* const i;       //i放在rom中,i指向的变量也放在rom中

用行话讲,1、2、3分别是:常量指针、指针常量、指向常量的指针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const修饰指针的问题。有下列3种形式:
1. const    u32* i;                //i放在rom中,但i指向 ...

const    u32* const i;
编译后仿真显示该指针的地址还在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