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獲取WINDOW句柄

楼主(2018-11-29):
請問我創建了A、B、C個WINODW(不是FRAMEWIN),ID分別為ID_WINDOW_0、ID_WINDOW_1、ID_WINDOW_2。
A是父窗口,B、C是子窗口,如果要在A的回調函數中取得B或C的句柄,使用WM_GetDialogItem(hItem,ID_WINDOW_1)得到的值是0。

請問我是不是用錯API呢? 應該用哪一個呢? 感謝大家。

网友:
创建子窗口时的返回值就行。

楼主:
eric2013大大您好:
我知道創建窗口時的返回值就是了,目前只是想離清想法,是否因為WINDOW不是小工具,所以不能使用WM_GetDialogItem()這個函數來獲得句柄,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2013大大您好:
我知道創建窗口時的返回值就是了,目前只是想離清想法,是否因為WINDOW不是小工具,所 ...

一个对话框只有一个WINDOW或者FramWin主体。

而你另外创建的Window是属于子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对话框只有一个WINDOW或者FramWin主体。

而你另外创建的Window是属于子窗口。

eric2013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我不太懂您的意思,如果我把ABC三個窗口均改成FramWin的結構,A為B、C的父窗口,此時在A的回調函數中,使用WM_GetDialogItem()就可以獲得B、C的句柄。但同樣的程式三者改為WINDOW結構時,就無法讀取B、C的句柄了。 我是不理解差別在哪裡,因為改為WINDOW結構,A仍是B、C的父窗口不是嗎?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2013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我不太懂您的意思,如果我把ABC三個窗口均改成FramWin的結構,A為B、C的 ...

WM_GetDialogItem()是对话框专用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GetDialogItem()是对话框专用的API。

eric2013 謝謝您的回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