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如图所示,GRAPH显示曲线过不了那个蓝线到不了左边的Y轴,这个咋整?

楼主(2018-12-02):
求助,如图所示,GRAPH空间显示数据过不了那个蓝线,这个咋整?

楼主:
要设置那些东西或者参数

楼主:
        已经解决,设置该函数(GRAPH_DATA_YT_Create(GUI_GREEN, 600, 0, 0))第二个参数就行了; //

楼主:
妈耶,看这个函数的参数解释,
MaxNumItems
参数还以为丫的说是数据中的最大那个数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妈耶,看这个函数的参数解释,参数还以为丫的说是数据中的最大那个数的值

结合英文看就容易些。
Max number of items

网友B:
好多前辈看中文都是辅助理解,看英文贴近正版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英文看就容易些。
Max number of items

英文,,,有点难受,嗯嗯,中文翻译都不是那个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前辈看中文都是辅助理解,看英文贴近正版思想

是的是的

网友B:
有些英文表达,有耐心的去琢磨,发现还是很有趣,很形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英文表达,有耐心的去琢磨,发现还是很有趣,很形象的。

简单的英文还是能看懂的,只要不是那种特别长的复合语句

网友C:
这个看参数名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参数名就能理解了

第一眼还是会看翻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眼还是会看翻译

一个字,滚,
四个字,滚瓜烂熟
说话有点粗暴,事实上很多时候查漏补缺都是看他三遍、磨他六遍,总结九遍,到十八层地狱在爬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