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M32H7的HAL库中断服务程序要不要集中放在stm32h7xx_it.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8-12-03):
ST自己的例子基本都是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之前标准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实际发现,如果中断不跟着bsp驱动文件一起,很容易导致忘了移植stm32h7xx_it.c里面的中断服务程序。

所以现在做驱动包基本都是独立到驱动文件里面,只有个别的才放在stm32h7xx_it.c文件里面。

网友A:
曾经将RTC闹钟中断放在xx_it.c文件里面被坑过,测试发现程序老是在固定的时间卡死,后来发现竟然是使能了中断,服务程序没写。

网友B:
同感!(为什么一定要限制至少回复10个字)

网友:
放到驱动文件吧,移植方便,直接把drv_xxx.c和.h一起复制过去就好

网友:
app和driver分开确实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为什么一定要限制至少回复10个字)

这个是dz论坛的默认限制,防止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将RTC闹钟中断放在xx_it.c文件里面被坑过,测试发现程序老是在固定的时间卡死,后来发现竟然是使能了中 ...

是的,就是顾虑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