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基于CubeMX 5.0的TouchGFX移植教程

楼主(2018-12-04):
本移植使用ARMFLY V6+7寸屏开发板。
一些注意事项会标红。
自行准备工作:
1、CubeMX更新5.0版本。
2、F4固件库更新至stm32cube_fw_f4_v1230。
3、安装TouchGFX设计器,在CUBE固件库下有,即安装以下文件STM32Cube_FW_F4_V1.23.0\Middlewares\ST\TouchGFX\installer\TouchGFX-4.10.0.msi

根据CUBEMX中TouchGFX的要求,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即FreeRTOS,DMA2D,CRC,SDRAM,LTDC,还有一个定时器TIM。

以下开始新建工程
1、简单的先勾一下,使能RCC时钟,使能CRC校验。
2、SYS下使能DEBUG方式,不然第二次可能无法下载程序,这是CUBEMX的一点使用经验

3、使能FMC的SDRAM

4、使能LTDC,与DMA2D,这里要注意,只能选RGB888或是RGB565格式,不能选ARGB8888格式,不然TOUCHGFX配置会出错,切记

5、使能一下定时器,我这里使用了TIM3,切记不能勾选它的中断

6、勾选FreeRTOS,有2个注意点,需要打开USE_APPLICATION_TASK_TAG功能,分配给GFX的任务内存要大点,不然死机。

7、使能TouchGFX,修改分辨率,切换TouchGFX选项,

选择GFX的设计器

8、工程配置,勾选生成的外设生成.c和.h文件,这样方便管理工程

9、生成工程代码,点YES

这时候编译工程会发现很多错误

切换回CUBEMX,在CUBEMX下启动GFX的设计器

使用设计器设计一个界面,再点击生成代码

查看生成日志,如下表示完成

a、再切换回MDK,发现要重新载入工程,点YES,再编译,发现上百个错误,这是因为没有添加GFX的lib文件,其实这时候MX已经把需要的GFX文件都拷贝到工程下了
b、添加lib文件后重新编译,还有错误

c、这是因为MX乱添加了几个BSP文件

d、都去掉,然后再编译,发现只有2个错误了

e、这是因为C文件调用CPP文件中的函数,或是CPP文件调用C文件中的函数导致,
GFX官方有说明,
如C文件调用CPP文件中的函数,那么CPP文件中的原函数要加extern "C"前辍,如下。

如CPP文件调用C文件中的函数,那么CPP文件中要加extern "C"前辍声明这是C函数,如下。

再次编译工程,发现没有错误了,下载程序,显示正常

最后触摸移植,触摸相关其实已经在工程文件上了,修改内容也简单。
编译工程并下载程序,触摸也正常了,总结了下,只要注意上面红色的地方,应该都能移植成功,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附件上传失败,工程:https://pan.baidu.com/s/10QsJPHsy15aB2-ZTTJsKqQ 基于CubeMX

网友A:
非常给力,楼主方便把例子共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给力,楼主方便把例子共享下不

老大还没睡啊,附件上传比较慢,弄了个百度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还没睡啊,附件上传比较慢,弄了个百度连接

太给力了,兄弟,看到网盘地址了

网友:
非常给力,图形界面开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网友:
对待先驱,我一向是支持的。

楼主:
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网友B:
新的电容屏好像触摸用不了,直接换gt811文件,会报好多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给力,楼主方便把例子共享下不

新的电容屏好像触摸用不了,直接换gt811文件,会报好多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的电容屏好像触摸用不了,直接换gt811文件,会报好多错误。

你得参考楼主做的替换才行。

网友:
高手啊 必须感谢

网友:
非常酷,楼主威武

网友C:
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gpio.c和GPIO.cpp是可以同时存在工程的,帮了好几个群友修改移植错误,还没有发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o.c和GPIO.cpp是可以同时存在工程的,帮了好几个群友修改移植错误,还没有发现你这种情况

会不会是因为我用IAR的原因,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太棒了,总算有人开始touchgfx

网友:
想问下,这个touchGFX中的SDL_xxx是啥作用?这个SDL看说明是Simple DirectMedia Layer,这玩意是什么东西?

网友:
赞  楼主V5+1

网友:
大神给力

网友C:
经验之谈
IAR生成工程的时候有两个文件编译时会提示重名,需要修改成两个不同的名字gpio.c和GPIO.cpp

网友D:
5.0支持中文路径吗,前几天下了 发现不支持中文路径又给卸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支持中文路径吗,前几天下了 发现不支持中文路径又给卸载了

5.0识别中文路径会显示乱码,不要用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之谈
IAR生成工程的时候有两个文件编译时会提示重名,需要修改成两个不同的名字gpio.c和GPIO.cpp

网友E:
只能FreeRTOS?ucos不行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FreeRTOS?ucos不行的么?

可以用其它的OS,但是要自己移植,而CubeMX自动生成代码只支持FreeRTOS

网友F:
能支持1024X600的屏幕吗?我在stm32cubemx设置最高只能到1000,超过1000都无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支持1024X600的屏幕吗?我在stm32cubemx设置最高只能到1000,超过1000都无法设置

CUBEMX上最大设为1000,代码里面改为1024即可

网友F:
设置以后,画面还是出不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以后,画面还是出不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有几点注意事项;
1、跑TouchGFX的任务RAM空间要分配大一点
2、LTDC和DMA2D的格式要一样,且只能是RGB888或RGB565,且LTDC和DMA2D的中断一定要打开
3、测试时可以写SDRAM刷一屏数据,看颜色是否正确

网友:
好的,我来试试看,感谢你的提示

网友:
楼主给力,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推FreeRTOS啊。。

FreeRTOS挺不错的啊

网友:
我看是不是得改行搞FreeRTOS了。。。 啥都一键生成,懒得自己动手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感谢lz分享!

网友:
不知道GFX对多任务的支持能不能比emWin好点儿

网友F:
目前测试可以显示正常,但设置两个页面各放置一个按钮做交互萤幕切换时,会发生死机的状况
加大缓存也没有看到有改善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测试可以显示正常,但设置两个页面各放置一个按钮做交互萤幕切换时,会发生死机的状况
加大缓存也没有 ...

具体应用参考旧的GFX的SDK,比如4.6版本的,里面就有使用各个控件的使用还有DEMO

网友(2019-01-04):
Mark-基于CubeMX 5.0的TouchGFX移植教程

网友H:
你好,MDK如何添加GFX的lib文件,具体是哪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MDK如何添加GFX的lib文件,具体是哪些文件?

请下载我的DEMO工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9-02-28):
不会C++,只会C,还能耍touchgfx吗?

网友I:
专门注册一个账号来挺你。楼主敢于尝试,而且无私共享给大家,必须赞一个。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坑还有很多,细节问题还得慢慢研究。计划在这基础上试试MIPI DSI接口的屏幕。普通RGB 用ltdc还是太占管脚。

网友:
非常支持,非常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专门注册一个账号来挺你。楼主敢于尝试,而且无私共享给大家,必须赞一个。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坑还有很多,细 ...

网友J:
楼主,按你的教材移植后,TOUCHGFX只要添加了背景图片生成的代码,编译就会跳大量应该是内存不足的问题,这个什么情况,要怎么才能解决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o(i._ZN8touchgfx8Drawable18handleGestureEventERKNS_12GestureEventE).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o(i._ZN8touchgfx8Drawable15handleDragEventERKNS_9DragEventE).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button.o(i._ZN8touchgfx8Drawable15handleTickEventEv).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ontainer.o(i._ZN8touchgfx8Drawable16handleClickEventERKNS_10ClickEventE).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internalflashfont.o(i._ZN8touchgfx17InternalFlashFontD1Ev).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een.o(i._ZN8touchgfx6Screen11setupScreenEv).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een.o(i._ZN8touchgfx6Screen15afterTransitionEv).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een.o(i._ZN8touchgfx6Screen14tearDownScreenEv).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een.o(i._ZN8touchgfx6Screen15handleTickEventEv).
3.F429IGT6\3.F429IGT6: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creen.o(i._ZN8touchgfx6Screen14handleKeyEventEh).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按你的教材移植后,TOUCHGFX只要添加了背景图片生成的代码,编译就会跳大量应该是内存不足的问题,这 ...

GFX生成的图片是保存为C数组的,是很占ROM空间的,要用QSPI且CPU能直接运行QSPI代码才行

网友K:
这个必须要触摸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FX生成的图片是保存为C数组的,是很占ROM空间的,要用QSPI且CPU能直接运行QSPI代码才行

用外部flash,gfx需要怎么配置,才能将大图片数组存到外部大容量的flas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必须要触摸屏吗

不用触摸也可以显示

网友(2019-04-01):
引用 楼主:
GFX生成的图片是保存为C数组的,是很占ROM空间的,要用QSPI且CPU能直接运行QSPI代码才行

楼主,STM32F429不支持QSPI,官网说有支持非内存映射的外部flash支持,但代码都是C++的,不太懂C++代码怎么写这部分代码,有点困难,楼主能不能有帮助帮助互相提高哈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了,很好,很前卫。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测试可以显示正常,但设置两个页面各放置一个按钮做交互萤幕切换时,会发生死机的状况
加大缓存也没有 ...

兄弟,你花屏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我怎么 都解决不了花屏现象

网友L:
你好,请问你移植完成后,在touchgfx中设计切换界面为滑动效果时,是否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滑动切换界面?我移植的工程也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滑动效果在开发板上没有,模拟器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你移植完成后,在touchgfx中设计切换界面为滑动效果时,是否在开发板上可以正常滑动切换界面?我 ...

你好,我只做了移植的,UI使用上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只做了移植的,UI使用上没有仔细研究过

我感觉我这个是移植有问题,因为模拟器上都ok。

网友M:
请问程序死在port.c->prvStartFirstTask->svc 0   怎么解决?F:\Code\STM32\TouchGFX\svc

网友:
引用 楼主:
CUBEMX上最大设为1000,代码里面改为1024即可

很详细但是看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程序死在port.c->prvStartFirstTask->svc 0   怎么解决?

有几点注意事项;
1、跑TouchGFX的任务RAM空间要分配大一点
2、LTDC和DMA2D的格式要一样,且只能是RGB888或RGB565,且LTDC和DMA2D的中断一定要打开

如果还不行可上传CUBE的IOC文件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点注意事项;
1、跑TouchGFX的任务RAM空间要分配大一点
2、LTDC和DMA2D的格式要一样,且只能是RGB8 ...

麻烦了

TouchGFX.ioc

网友M:
屏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屏闪怎么解决??

你的IOC发现有些问题,GFX配置的分辨率和LTDC不一致,后面你的能显示了吧,429刚下载是会闪的,过一会就好

网友(2019-05-08):
emwin的设计器太弱了,导致设计界面码代码太烦了,touchgfx是趋势,其实threadx的guix也是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它的guix是不是跨平台的

网友N(2019-07-06):
引用 楼主:
gpio.c和GPIO.cpp是可以同时存在工程的,帮了好几个群友修改移植错误,还没有发现你这种情况

这里应该会有问题吧,文件是可以同时存在,但是编译后的目标文件名是一样的,这样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里应该会有问题吧,文件是可以同时存在,但是编译后的目标文件名是一样的,这样会出错。

网友O:
楼主,我用的野火f4219igt6的板子和野火的rgb888的屏,按照你的教程我已经配置了一星期了,屏幕能亮能显示窗口,但是始终不能显示touchgfx的画面,求教,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用的野火f4219igt6的板子和野火的rgb888的屏,按照你的教程我已经配置了一星期了,屏幕能亮能显示 ...

私信加我QQ,发工程我看看

网友P(2019-08-21):
请问一下,我按照您的方式移植的,但是他会显示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aeabi_assert (referred from stm32f4hal.o).这样的错误,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一下,我按照您的方式移植的,但是他会显示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aeabi_assert (referred ...

发工程来看看

网友:
昨天回复的评论好像有点问题,没有回复上,现在给您回复,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QiWs1gEveLY5Z3FkY2neQ  提取码:4v3d ,因为工程比较大,总是上传不成功,劳烦您用百度云下载一下看一下,谢谢您了,我的晶振设置错了,安富莱的板子自带晶振的是8M,但是改过之后也还是不行

网友P:
经过仔细研究您的工程,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创建的屏幕是两个Screen,并且通过一个按键去控制,在TouchGFX Designer仿真按键按下是可以转换显示的,但是刷到板子上按下就没有动作了,所以现在继续弄gt811的触摸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经过仔细研究您的工程,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创建的屏幕是两个Screen,并且通过一个 ...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下吗,另外如果你的是gt811,直接用我的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下吗,另外如果你的是gt811,直接用我的驱动应该没问题

这个是个人原因,FMC的复用端口弄错了,我改了一下复用端口,就好了。还有一个您这个里面没有提及到的问题,我有点迷惑,就是关于屏幕触摸的问题,我做的双Screen还是没能通过触摸屏幕上的Next按键切换

网友Q(2019-09-23):
请问CUBEMX生成的EMWIN工程触摸屏怎样移植,没有找到这个TOUCH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CUBEMX生成的EMWIN工程触摸屏怎样移植,没有找到这个TOUCH的文件

这个要自己实现,比如
/*****************************************************************************
函 数 名  : Touch_Exec
功能描述  : 触摸更新函数
输入参数  : void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Touch_Exec(void)
{
        if ( is_touch_init )
        {
                if ( FT5306_Read_TouchPoint() == 0 )//读取到如果是没有触摸
                {
                        TS_State.x = -1;//坐标设为-1,表示没有按下
                        TS_State.y = -1;//坐标设为-1,表示没有按下
                        TS_State.Pressed = 0;//设为0,表示抬起
                        TS_State.Layer = 0;//触摸响应0层
                        GUI_TOUCH_StoreStateEx(&TS_State);//更新坐标到STemWin
                }
                else//如果是有触摸
                {
                        FT5306_Read_XY(&x, &y);//读取触坐标
                        TS_State.x = x;
                        TS_State.y = y;
                        TS_State.Pressed = 1;//设为1,表示按下
                        TS_State.Layer = 0;//触摸响应0层
                        GUI_TOUCH_StoreStateEx(&TS_State);//更新坐标到STemWin
                }
        }
}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自己实现,比如

谢谢,请问一下您有移植过EMWIN吗?我按照你这个教程移了EMWIN但是显示屏点不亮,,但是用你的cubemx工程直接生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请问一下您有移植过EMWIN吗?我按照你这个教程移了EMWIN但是显示屏点不亮,,但是用你的cubemx工程 ...

你自己对比一下吧,或者背光没开,或SDRAM参数没对,或是LCD参数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对比一下吧,或者背光没开,或SDRAM参数没对,或是LCD参数不对

是背光没开,谢谢你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自己实现,比如

你好,cubemx生成的工程没有BSRR高低电平定义,该如何实现I2C呢,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触摸屏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cubemx生成的工程没有BSRR高低电平定义,该如何实现I2C呢,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触摸屏工程

可以使用硬件I2C,BSRR寄存器肯定有的,设置高低电平HAL_GPIO_WritePin,模拟I2C网上也有大把多,这里就不讨论HAL库的学习和模拟I2C的实现了

网友(2020-02-28):
楼主不光分享经验,还为各个小伙伴解答问题,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2021-03-08):
楼主您好,我的touchgfx可以显示,但是会有持续的闪屏。LTDC\FMC\都跟野火例程一样的,请问您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开发板子+屏幕:STM32F429V2

网友(2024-04-15):
引用 楼主:
gpio.c和GPIO.cpp是可以同时存在工程的,帮了好几个群友修改移植错误,还没有发现你这种情况

能不能拉我进群,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