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RT1050 lpuart 采用 115200bps, 8个数据位,奇校验(odd),1个停止位,数据接收不对

楼主(2018-12-04):
发多个字节,就第一个字节接收是对的,后续的全是错的。如果配置为无奇偶校验就没问题。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
同时使用4个串口,EDMA接收和发送,阻塞发送和接收,ODD/EVEN,921600波特率,连续测试好几个小时,表示没这种现象。
建议检查时钟配置和对比相关寄存器,或者使用官方demo试试。

楼主:
是配置搞错了,配置成两个停止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