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429+RGB88屏幕+STemwin,滑屏误触发按钮按下如何解决?

楼主(2018-12-04):
前言:
滑屏参考的是安富莱的综合程序:基于RTX+RL-FlashFS+RL-TCPnet+RL-USB+RL-CAN+Modbus+emWin综合Demo展示
1.可以实现滑屏功能

2.当按着屏幕上的按钮滑屏的时候,按钮按下和弹起的程序被执行了(误触发)
3.滑屏的时候,不小心也会碰到屏幕上的按钮,结果同上(误触发)

问题:
1.有办法在滑屏的时候禁用按钮?
2.其他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此bug?

期待各位大哥指导

网友A:
程序里面已经做了误触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已经做了误触发处理。

ok,我仔细阅读下。等会过来结贴

楼主:
switch (NCode)
{
        /*按下*/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tStart = GUI_GetTime();
                break;

        /*松开*/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tEnd = GUI_GetTime() - tStart;
                if(tEnd > 800)//计算时间,超时不处理
                {
                        WM_SetFocus(WM_HBKWIN);
                        break;
                }
                _apModules0[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WM_HBKWIN);
                break;
}

楼主:
另一种方法:这种办法适合弹窗判断,不适合此处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松手中判断是否在当前窗体
if(WM_IsWindow(hWinMusicList))
{
}

楼主(2019-05-28):
我已完美解决,咨询了一位开发GUI的工程师,叫小布。思路就是按键按下,读取按键在窗体的位置,松手再读取,在一定范围内,就表示是按键事件。本人很久前实测,代码找不到了。此处结贴,找到代码就共享

网友B(2022-10-19):
引用 楼主:
我已完美解决,咨询了一位开发GUI的工程师,叫小布。思路就是按键按下,读取按键在窗体的位置,松手再读取 ...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

后缀表情不对,要用跪求那个表情才能招呼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缀表情不对,要用跪求那个表情才能招呼楼主

哈哈哈哈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