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请教下,在gfx模拟器上,产生的代码如何设置为rgb565格式?

楼主(2018-12-05):
请教下,在gfx模拟器上,产生的代码如何设置为rgb565格式?

模拟器界面如下:

就是在上面的 界面中,需要产生 rgb565 格式的 图标或者是图片数据 ?

网友A:
颜色模式是在创建工程的时候就设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模式是在创建工程的时候就设定好的

感觉这个 使用不够灵活啊,

如果吧工程的 颜色格式设置为 565 格式,那么在工程里面启动这个软件后,创建的代码不会自动更新工程,

网友(2019-05-06):
点击 MyApplication即可弹出选项卡进行设置,或者找到touchgfx工程用笔记本打开后修改属性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