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基于STM32L476+64M QSPI接口PSRAM(IPS6404L)开源分享(含源码)

楼主(2018-12-05):
基于STM32L476+64M QSPI接口PSRAM(IPS6404L)开源分享(含源码)
源码:用MDK打开
基本参数:
  容量16/32/64Mb,支持SPI/Quad SPI接口,最高时钟133MHz,1.8V或者3.3V供电。
  QSPI PSRAM相对并口器件价格便宜很多、体积小很多(SO-8封装)、还省电、容量64M也合适,速度相对会慢些(但QSPI接口4根数据线,最高时钟100多M,也不会慢太多)。
备注:
功耗:读写时10ma左右,不读写200uA;  用在对功耗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不太适合;

PSRAM_64MBit_v0.pdf (78.35 KB, 下载次数: 198)

楼主: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欢迎讨论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方便说下QSPI PSRAM的型号不,是不是IPS6404L
http://www.ipusltd.com/Products_c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方便说下QSPI PSRAM的型号不,是不是IPS6404L
http://www.ipusltd.com/Products_cn.htm ...

是的呢,是这个型号

网友:
L系列加上PSRAM 可以做很多算法方面应用了,是不是429也可以这样应用?PSRAM 体积好小啊

网友B:
挺好的。以后可以用上大容量低速内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以后可以用上大容量低速内存了。

这个是RAM。掉电会数据全部丢失的。

网友:
万能的某宝搜了下,竟然有卖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RAM。掉电会数据全部丢失的。

我知道啊。我有个应用,正好缺内存呢,正好可以用用。

网友D(2019-05-21):
收藏收藏,作者太给力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藏收藏,作者太给力了,多谢!

警告一次,没有价值的留言不要再回复了,否则会被禁言。

收到消息后回复我,如果不回复,今晚会被禁言。

网友:
楼主位的店铺商品失效了,我有一个板子上准备用这东西。不过SPI FLASH和SPI的PSRAM都不是省电的东西,低功耗用起来很痛苦

网友:
普通SPI能跑吗?

网友E(2020-05-25):
楼主的使用模式中,会踩到PSRAM那个8us的限制吗?
我记得PSRAM的CS拉低不能超过8us,CS拉高之后会进行内部的刷新,如果长时间拉低,会丢数据。

网友(2020-06-25):
可以做地址映射么??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方便说下QSPI PSRAM的型号不,是不是IPS6404L
http://www.ipusltd.com/Products_cn.htm ...

有没SDIO的贴片SD卡推荐? 只有一个QSPI,用来扩内存了,不能连W25QX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