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问listview怎么设置Row的高度呢?

楼主(2018-12-05):
Listview控件在初始化的时候只有Column宽度的设定,请问怎么设置Row的高度呢?

网友A:
有段时间没有见楼主了。

你看下你用的UCGUI版本里面有这个函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段时间没有见楼主了。

你看下你用的UCGUI版本里面有这个函数没

版主进来可好?有时候默默上来瞅瞅,前段时间有其他事情耽搁了,后来又被硬件搞的很痛。
确实是这个函数,下载了一份中文手册,竟然没有提listview,找了份英文的(见附件),介绍的比较详细,十分感谢!
还有,我按TAB键选择到LISTVIEW后,整个LISTVIEW都被选中了,那怎么选中并编辑单元格呢?我这东西目前只有键盘,没有鼠标。

楼主:
貌似还不能确定LISTVIEW是否被TAB键选中了,看上去没什么变化,TAB键只是在其他几个BUTTON上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进来可好?有时候默默上来瞅瞅,前段时间有其他事情耽搁了,后来又被硬件搞的很痛。
确实是这 ...

好像是从emWin5.3X版本开始,可以使能单元格了,单元格可单独选择,有专门的API了,用户操作这些API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从emWin5.3X版本开始,可以使能单元格了,单元格可单独选择,有专门的API了,用户操作这些API就行 ...

ucgui有LISTVIEW_SetItemText、LISTVIEW_SetItemBkColor这样的API,应该是可以设置单元格,只是不知道怎么选中单元格。LISTVIEW做类似excel这样的电子表格(基本都是有符号数字)合适吗,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楼主:
看V6手册的介绍,貌似我得被迫转向emwin了,因为ucgui没看到使能listview单元格的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V6手册的介绍,貌似我得被迫转向emwin了,因为ucgui没看到使能listview单元格的API……

是的,转战到新版的emWin会方便很多。